不同地点同一鱼竿天线中波信号强度测试实验

楼主(2020-05-28):
上图先

信号最差的是 树底下的位置 声音最小检波后约八毫伏电压 ;草地16毫伏 旷野20毫伏 栏杆15毫伏;23楼顶 70到80毫伏。请大家参考。和你想的一样吗。。高就是不一样。

另户外旷野测试 天线不用很长都可以听到电台了 两米足够。必须外加阻抗变换变压器否则无声无论舌簧 电话听筒还是蜂鸣片。变压器高压侧两端直接并in60 再接天地线也能听到声音 比磁棒天线声音小多了。

测试条件 距50千瓦电台10km。

网友:
恭喜实验收听,看电路中是二极管检波输出,自然是属于适合高阻抗负载,舌簧耳机和压电片都属于中阻抗负载,直接使用信号好的时候也能出声,但采用阻抗变压器自然效果更好。你既然有舌簧耳机和压电片,如果采用场管检波电路,属于中低阻抗输出,直接使用舌簧耳机和压电片效果更好,省掉了阻抗变压器。不妨试试,场管检波线圈匝数可以采用调谐线圈匝数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看耳机的阻抗,一般采用折中的七分之一匝数左右。适合舌簧耳机和压电片。

在高楼采用鱼杆下拉天线时,天线离开墙面最好一米以,远些效果提高明显,过于靠墙信号损失多,

在巨形铁塔下,利用铁大的接收效应和发射效应,可以收到原来收不到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的鱼杆天线制作方法?

鱼杆天线是形象的比喻。用一根长杆把天线象鱼线一样吊挂在窗户外,离开墙壁最好一米以上,从窗户垂直吊挂下去,注意不要影响下面的住户。

网友A:
请问LZ的鱼杆天线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的鱼杆天线制作方法?

可以找一个鱼竿 最好是玻璃钢的。当然碳纤维的也可以  只是碳纤维导电  处理好它下端的接地的地方就好了垫一个不导电的塑料呀什么的   别让信号从底下跑掉就好了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鱼竿接头没有漆的地方  导电的就是碳纤维的。不导电的就是玻璃钢的。可以在最粗的一节上面绑上三到四根包装带 另一头绑在螺丝刀杆上  插在草地上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找一节电线 用胶带粘在鱼竿上  再一节一节抽出,天线就竖起来了。另一头 接矿机就能听了。鱼竿最后一节太细不抽出来  用胶纸和第二节粘在一起 別让它掉下去。掉进去 就不好收鱼竿了。搞不好会卡住 弄坏鱼竿 。可以看我其他的帖子  上有固定的图片。

    优点  很好携带  不占地方  户外不影响别人 信号强度还可以。比大环好安装。大环太难带着外出了。。
缺点  不能在太高的地方玩  怕雷电  所以一定要先装好地线  接好电路  最后在抽天线。所以我喜欢  磁棒耦合式的  那样 信号直接通过磁棒直接到地线  调谐的部分和天线部分是分开的。。更安全。毕竟南方的天气雷雨多。

   玩的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找一个鱼竿 最好是玻璃钢的。当然碳纤维的也可以  只是碳纤维导电  处理好它下端的接地的地方就好了 ...

是啊,我也是担心鱼竿导电的问题。另外320欧姆的耳机可以收听吗?

楼主:
以我的经验  三百二十欧姆的耳机当然可以听 要加阻抗转换变压器  小点的  0.25到五瓦二百二转十二伏特左右的就可以了。不加变换器的话  鱼竿很难响  而耳机两端并二极管的最简单的电路  是需要长天线配合的。。鱼竿要响也得加变压器  也就是阻抗转换器。

楼主(2022-07-11):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是担心鱼竿导电的问题。另外320欧姆的耳机可以收听吗?

需要阻抗匹配变压器。

网友:
您是怎么用表测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找一个鱼竿 最好是玻璃钢的。当然碳纤维的也可以  只是碳纤维导电  处理好它下端的接地的地方就好了 ...

鱼竿天线在家怎么架设呢,没看明白,是伸到窗户外面吗

楼主(2023-04-08):
阻抗转换变压器上 220伏特 端子  测试  同一个台的 最大短路 直流电流  。也可以 测试  电压毫伏值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竿天线在家怎么架设呢,没看明白,是伸到窗户外面吗

家里房顶也没那么高呀!

高层可以  伸出窗外。。先绑好失手绳哦。。掉下去 可不负责 哈哈。。

也可以搞个架子 固定  更放心。

另天雨 打雷 不可玩  切记!

户外 固定住就好了  玩法太多了。。自己脑补。。

偷偷告诉你  高层 效果超级好 不用很长 三五米足够 七八米就相当好了。哈哈。

网友:
用鱼竿伸出天线是个好主意,和大拉杆相似,但更高更轻,适合分体式使用。

网友:
弄两根钓鱼竿拉一个长天线不就得了,还方便,方向可调。

网友:
收音机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