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W,5K阻抗的单端输出牛,初级电感量多大比较好?

楼主(2020-05-29):
准备学着绕输出牛做给6P1的小胆机,请教一下,5W功率,5K输入阻抗,初级电感量是不是越大越好,或是取值多大比较均衡?

网友:
据说不是越大越好,我一般绕3000圈。

网友A:
从低频响应来看,初级电感量越大,低频响应越好。但是别忘了输出变压器不仅仅是传输低频信号,还有高音成分。从高频响应来看,绕着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而初级电感量越大,意味着绕组圈数越多,分布电容也会越大,所以也不是初级电感量越大越好。当然从绕制工艺方面着手,可以减少分布电容,从而获得相对较宽的频率响应。
所以,初级电感量需要多大,取决于低频的截止频率(-3dB)的高低。在这个频率下,其初级电感的感抗应不小于其阻抗(考虑损坏等因素,一般取略大)。高频响应只能靠采用特殊的绕制工艺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低频响应来看,初级电感量越大,低频响应越好。但是别忘了输出变压器不仅仅是传输低频信号,还有高音成分 ...

所以想请教一下,6P1单端输出牛,初级电感量取值多少合适。个人diy绕一个牛不容易。在前人基础山慢慢摸索比较好。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L与最低放音频率有关,最低频率取决于音箱低频下限f,R为负载阻抗R=2πfL,L=R/2π·f,由于1/2π=0.159,因此L=0.159·R/f,设f=40Hz,则L=0.159x5000/40=19. 875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L与最低放音频率有关,最低频率取决于音箱低频下限f,R为负载阻抗R=2πfL,L=R/2π·f, ...

多谢,大概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想请教一下,6P1单端输出牛,初级电感量取值多少合适。个人diy绕一个牛不容易。在前人基础山慢慢摸索 ...

楼上大侠已经有示范计算了。不过要指出的是,最低放音频率要根据需求合理设定,比如一台普通的收音机,喇叭的口径也算不上大,又没有使用考究的音箱来延展低频响应,最低放音频率能达到100Hz就不错了。用不着设置得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侠已经有示范计算了。不过要指出的是,最低放音频率要根据需求合理设定,比如一台普通的收音机,喇 ...

国产三级收音机低频只有150~3500Hz,因此其输出变压器用来做功放只是能响而已。

网友:
测试过几种5k单端实际电感量,乐潘1001是28-32h左右,我自制的30h,主要和铁芯,绕制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