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威(LONG WEI)PS-305DM故障

楼主(2020-05-29):
有台龙威(LONG WEI)PS-305DM电源,现在最高电压只能调整到13.8V.并且在电压调到某值(比如12V)时,很不稳定,上下波动性很大,怀疑7815有问题,取下测试正常。请教高手,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看实测是否波动,实测波动有可能是输出滤波的问题,实测不波动就是表头问题了

网友:
可能输出绕组切换继电器没切换

网友:
电位器坏得多!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指导,今天下午检查了一下,发现电压调节10K电位器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