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于功放的双电压平衡稳压电路

楼主(2020-05-29):
最近又折腾LM3886,用了双40V的环形变压器,整流后电压-/+55V .对于芯片来说已经超额了,所以开始折腾稳压电路,之前也调试成型过几个双电压稳压电路,昨晚灵机一动有了这个创意,利用正电压平衡负电压的双电压稳压电路这个思路还没有在网上看见过 ,于是就发上来一起讨论讨论,电路已经调试成型在正常工作状态剩下细节元件参数微调达到更稳定可靠.
1: 本电路脱胎于AB型功放后级的零点平衡思路,既然AB类能零点平衡,那以地为这个平衡点也可以调出平衡的正负供电出来.
2: 注意TL431的工作电流和电压,电流可以用 (VCC - OUT+)/R1 来算,取值5ma左右即可.工作电压为 "OUT+" + 4V 来算,如果工作电压超过30V最好串联一个R1同阻值的电阻分压,目前我的电路直连没有问题.
3: 本电路正负电压会有微小差异,主要是二极管4148的静态压降和8550的EB结压降不同.
4: 要用大电流MOS管做输出 , 晶体功率管是电流型驱动器件,在大电流大电压环境的业余调试会难很多,电路也要复杂因为要增加电流推动管.而MOS管是电压型器件,推动特别容易,只要VCC带载后和OUT+的压差一定要大于3.5V.

双电压平衡稳压电路

双电压平衡稳压电路

网友:
电路简单,说说使用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