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侬座的拆解方法

楼主(2020-05-29):
请教。SONY的板子,卡侬座的上面手按的这个铁片怎么拆?现在需要把后挡板拆掉进行改装,这个铁片挡住了,档板拆不掉,试过把卡侬座后面的小螺丝松了也拿不下来。请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铁片怎么拆下来?

这个小螺丝拆了,那个铁片还是拿不掉

网友A:
铁片是拆不掉的。直接把插座在面板上的固定螺丝拆掉,PCB板的螺丝拆掉,然后板子掀起来就带着插座拿出去了。。。。

网友:
你就得按 二楼坛友的方法 才可以 不然是拆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片是拆不掉的。直接把插座在面板上的固定螺丝拆掉,PCB板的螺丝拆掉,然后板子掀起来就带着插座拿出去了 ...

这么容易的办法都被你想到了,真厉害!

        你完全没弄明白状态。板子类似显卡。可以直接从主机上抽出来。挡板就固定在板子上。卡农座固定在挡板上的螺丝已经拆下,挡板已经松了。但还是取不下来,就是被这个铁片挡住了。

        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卡农座从板子上焊下来。挡板从后面退出来。

网友B:
角磨机……别谢我我叫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别谢我我叫雷锋。

塞牙了咋整,把牙拔掉

网友C:
看描述是装了挡板再焊插座的,想拆得先拆插座拿下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描述是装了挡板再焊插座的,想拆得先拆插座拿下挡板

对,我感觉也是先装上去再焊的。只能拆下来了

网友D:
这个卡农插座是一个整体的零件,把它从线路板上面焊下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卡农插座是一个整体的零件,把它从线路板上面焊下来就可以。

OK。我最后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