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矿石收音机会跑频呢?而且是跑的太夸张了

楼主(2020-05-29):
我在做磁棒矿石机的时候,绕的线圈用LCA001表测了一下,确定是在中波范围内,但实际收听的时候,却跑到短波了,而且低端没台,然后就是高端密密麻麻的台分不出来。还请坛子里的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的个人经验 把做好的lc回路 与成品收音机磁棒靠近 收音机调到某频率 然后调节lc 收音机突然有反应 说明此时两者频率想同 这样几次 就可以估算出lc的频率范围 这也是栅倾表原理 您不妨试试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下线圈电感,195微亨,配270p电容,落在中波波段

网友B:
磁棒线圈的分布电容应该不大,你先确定一下所用的可变的变化范围,再确定电感量。这样才能计算出大致的接收频率范围,举例分析吧,你有15P到400P的可变,如果由此计算的电感线圈电感量230UH,这是按照低端频率最的,就是按照电容最大值计算的,但实际使用时,接收到中波高端频率时,电容量只需要四十P多,就算分布电容有个十几P,那高端电容量还是偏小,这样电容完全旋出时,高端的接收频率就会大大超出中波的高端频率。原来计算相象是收到1605KHZ的,实际收到1700KHZ或者1900KHZ或更高,所以,在设计和计算上,就要考虑电容完全旋出时的最小电容量是不是基本满足要求,你对照一下,是不是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线圈的分布电容应该不大,你先确定一下所用的可变的变化范围,再确定电感量。这样才能计算出大致的接收 ...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进来看看,也是学习。学习!

网友:
接外接天线了吗?

网友C:
楼主用的 什么天线  多长多高 怎么耦合到磁棒的呢?密密麻麻的台。。哈哈 那是诱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 什么天线  多长多高 怎么耦合到磁棒的呢?密密麻麻的台。。哈哈 那是诱惑呀。。

我是用的废旧电话线做天线,大概有个二十多米长,从一个电线杆子拉进屋的,用0.9的漆包线感应来的,下次把线直接接在电话线上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废旧电话线做天线,大概有个二十多米长,从一个电线杆子拉进屋的,用0.9的漆包线感应来的,下次 ...

我是用的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变并联40P电容试试。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经验 把做好的lc回路 与成品收音机磁棒靠近 收音机调到某频率 然后调节lc 收音机突然有反应 说明此 ...

有道理,谢谢您!我觉得还是要匹配天线,因为那个分布电容的存在,可能得一点一点拆线圈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经验 把做好的lc回路 与成品收音机磁棒靠近 收音机调到某频率 然后调节lc 收音机突然有反应 说明此 ...

刚刚试了一下,证明有效,还兼有陷波器的意味

网友:
密封可变坏了吧,轴动片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