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得等离子切割机的引弧在机子内图是怎么样引出来的

楼主(2020-05-29):
在网上查的电路图,总是看那三个电阻的连接怪怪的。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首先是一个高压发生器,有的是变压器式的,有的是高压包的,产生的高压在经过一个高频变压器,次级实际上就是焊把线,产生高压击穿空气打火引燃起弧

网友:
我看着也怪怪的 感觉几个电阻的位置应该有二极管

网友(2021-09-03):
你给的图不对

网友:
你看看这个图,有高压部分,3点钟部位就是起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