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麦克风的频响曲线?

楼主(2020-05-29):
如何测量麦克风的频响曲线?都需要什么设备和软件?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无非标准音箱(已知准确的频响曲线也可)和标准麦(或者带校准文件的麦),你必须拥有其中一种.....然后就是接头和导线.....软件可以使用的众多

网友B:
消音室可能是个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标准音箱(已知准确的频响曲线也可)和标准麦(或者带校准文件的麦),你必须拥有其中一种.....然后就 ...

最好能有同时测量绘制2只麦克风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音室可能是个难点。

对频响曲线准确性要求不高,主要是通过跟参照麦克风同时测量绘制频响曲线,从而知道进一步的调音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能有同时测量绘制2只麦克风的软件

没有试过有没有,但是理论上你能两进两出的声卡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校准麦都是用以上两种办法的,包括厂家,厂家一般有个那种套头的道具会方便一些、         只要你保证两次测量音箱和你麦的位置不变,你的咪头安装合理,你得到的结果就不会有问题,软件可以同时调出两次测量的结果比对,可以进行运算的。

网友:
运算出的结果,就是,然后你用来载入软件,或者EQ,那么你的麦就相当于校准过的标准麦了

网友:
想什么呢?一套声学设备?卖了我的家当也凑不齐那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据说分公母,现在很多都是男女共用一个,如果是共用洗浴间,问题就大了

同期声的麦要的就是真实直白,犹如就在自己身边,这是极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有没有,但是理论上你能两进两出的声卡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校准麦都是用以上两种办法的,包括厂家 ...

用一只音箱,距离1米紧挨着放置2个麦克风同时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只音箱,距离1米紧挨着放置2个麦克风同时测试

一个是太监,一个是人妖,那咋办呢?

网友:
录制一段人声,用无音调的功放放音,判断与原声的区别加以校正

网友:
松下有个几元的咪头,带频响曲线。并且有校准参数可用在测量声学频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