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原理的疑惑,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2020-05-29):
比如图,这是教科书里的图。根据右手螺旋定则,一次侧电流产生了在磁路中顺时针的磁通量,那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流i2不就应该产生逆时针相反的磁通量来削弱它吗,那i2就应该跟图中的方向相反啊?我哪里想错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

楼主:
变压器原理图

我在资料里看到的变压器图,我想不通啊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变压器图,右侧次级线圈的电流方向我不理解,帮我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两个图都没问题啊?楼主的疑点在哪?

网友:
楼主想得没错,二次侧电流所产生的磁通量就是要部分抵消一次侧电流产生的磁通量,不然一次侧电流就无法按比例增大了。

当二次侧电流为0时,一次侧才能以最小的电流产生足以抵消输入电压的感生电动势。这个最小的电流就是空载电流。

楼主:
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那么就我所发的第二个图示来讲:一次侧电流方向是向下的,但是图示里没有表达出这个电流是在加强还是在减弱,是这样吗?换句话说,如果一次侧连接的是正弦交流电,并且当前电流周期是在0到二分之派之间,也就是说电流是在增加的,那么,二次侧的电流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与图中相反方向?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一次侧的交流电压相位与二次侧输出电流的相位是相差二分之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那么就我所发的第二个图示来讲:一次侧电流方向是向下的,但是图示里没有表达出这个电 ...

那图不是即时方向而是箭头随便画的原理分析图,至于电流电压真实方向要由楞次定律来判断。
而楼主的“一次侧电压与二次侧电流相位差90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