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原理,我有个疑惑,请老师指点迷津啊

楼主(2020-05-29):
关于变压器的原理,我有个疑惑,请老师指点迷津啊
我在玩焦耳小偷电路的时候,琢磨线圈的缠绕方向问题,于是查阅了变压器的有关内容,但是一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
比如图,这是教科书里的图。根据右手螺旋定则,一次侧电流产生了在磁路中顺时针的磁通量,那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流i2不就应该产生逆时针相反的磁通量来削弱它吗,那i2就应该跟图中的方向相反啊?我哪里想错了??

楼主:
为什么我发不了图片呢,急人啊

楼主:
我在资料里看到的变压器图,我想不通啊

网友:
你没了解到初级和次级的瞬时磁场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A:
你好,你对楞次定律的理解有偏差,楞次定律的核心内容,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或磁通,是要阻碍原来的磁场或磁通量的变化,如果一次侧的电流是增加的,那通过二次侧线圈中的磁通量也是增加的,那么二次侧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这个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量就要阻碍原来磁通量的变化,因此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量或磁力线方向就与原来的磁通量或磁力线方向相反,如果一次侧的电流是在减少时,则二次侧线圈感生电流产生的磁通量就与原来的磁通量相同了,所以,不能理解成感生电流产生的磁力线总是与外部的磁力线方向,而是应该理解成感生电流产生的磁通量总是要阻碍原来磁通量的变化,总结成一句话,如果一次侧电流是增加的,二次侧线圈产生的磁力线就与原来的相反,如果一次侧中的电流是减少时,则二次侧中电流产生的磁通量就与原来的相同。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你在增加,我就跟你对着干,阻碍你增加,与你相反,你如果减少,我就阻碍你减少,与你相同。

网友:
你看图首先要看电压正方向!什么都要在这个基础上说。变压器难理解?农村小孩拽着牛尾巴走路见过?见过孩子面朝后的吗??朝向前面就不能向后施加力?

网友:
解释很到位,很好的知识点普及

网友:
这个里面有个关键点,初级是激励部分是“因”,电压电流是一回事,次级是初级的“果”,所以次级的电压电流必然与初级侧不同,次级电压存在后有负载必然有电流,分析的时候说产生一个反方向的磁通那是“分析方法”,不可能观察到这个独立的磁通,但是能观察到两个磁通互相作用的结果,就是原边绕组激磁电流增加了。这个要从因与果的角度来理解。

网友:
应了一句话,小时不努力,长大搞不懂。都是初高中内容了

感应电流不是通过直流电感应出来的,而是电流变化才会造成磁通变化,磁通变大,变小,同一个线圈两端电流方向是不一样的,就像工频变压器,通直流电就不起作用了。

赶紧回去复读初高中吧

网友:
但说回来,好些教科书一上来就说高阶段的内容,前面的连提都不提一下,相关内容没掌握好,后面根本就别想再继续下去了,直接成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对楞次定律的理解有偏差,楞次定律的核心内容,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或磁通,是要阻碍原来的磁场或磁 ...

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您指导得非常详细 。但是,您描述的这个过程我是了解的,那么我们讨论一下我所发的第二个图示:一次侧电流方向是向下的,但是图示里没有表达出这个电流是在加强还是在减弱,是这样吗?换句话说,如果一次侧连接的是正弦交流电,并且当前电流周期是在0到二分之派之间,也就是说电流是在增加的,那么,二次侧的电流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与图中相反方向?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一次侧的交流电压相位与二次侧输出电流的相位是相差二分之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您指导得非常详细 。但是,您描述的这个过程我是了解的,那么我们讨论一下我所发的 ...

对于正弦交流电来说,在正半周的前半段是上升期,电流是增加的,在后半段是下降段是减少的,感应电流的磁力线或磁通量方向也是跟变化的,因为图片只有图片部分,其它部分的说明看不到。但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
原线圈中,电压比电流相位超前90度,副线圈中感应电流比感应电压超前90度,而感应电流跟原电流相位相反,因此,感应电压与原电压相位相同(相差2兀)
原两图,若示意原电流增加的情况,图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