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jbl箱 声道不平衡 互换就好了

楼主(2020-05-29):
正常功放左声道接左 右接右感觉声音右比左大一点
互换一下插入音箱的插头感觉就平衡了 排除耳朵问题 一般什么原因 线的问题么

楼主:
大三芯头 音箱是6.5接口

网友A:
jbl专业舞台音箱,分TR系列和MR系列,钛膜高音,非普通家用音箱可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l专业舞台音箱,分TR系列和MR系列,钛膜高音,非普通家用音箱可比

tr126 音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l专业舞台音箱,分TR系列和MR系列,钛膜高音,非普通家用音箱可比

这个箱比普通家用音箱要大气 浑厚 一不小心就震玻璃

网友A:
专业音箱分辨率很高,我要是说两棵音箱线不一边长或音箱线卷在一起会影响声像定位估计没人信,两根音箱线电阻不一样音箱音量也不一样。

网友B:
朋友,你这喇叭用了几年,就请你拆下喇叭上下对调。因地心引力问题长时间会使音圈下垂,旋转180度使之矫枉过正。听风的错不了。

网友:
1.音源是歪的。
2.排除耳朵问题,耳朵是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比较复杂了,音源、功放、喇叭三者都有可能不平衡,建议喇叭线要一样长且不绕圈,试验的时候用单声 ...

线不一样长 材质也不一样 看来需要换套好一点的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音箱分辨率很高,我要是说两棵音箱线不一边长或音箱线卷在一起会影响声像定位估计没人信,两根音箱线电 ...

这下我相信了 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这喇叭用了几年,就请你拆下喇叭上下对调。因地心引力问题长时间会使音圈下垂,旋转180度使之矫枉 ...

专家嘿嘿 准备相信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种因素:功放、声源、喇叭、线材、都要平衡,按理说一样样排除并不难,问题是你对换一下能改善,这就复杂 ...

功放问题 一个老飞达功放 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