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路TA7359AP TA7640AP调感调频收音头

楼主(2020-05-29):
(图片)

楼主:
锂电池供电,加了一片ta7343和一片功放小片,输出双声道0.5W左右。

网友:
这种汽车收音机的收音前级,灵敏度选择性一般,这种收音机当年只用在卡车上配套使用。

网友:
楼主最近出了不少作品,点赞!

网友:
题目有误,9改8。这是最简FM机,若有八木天线收台还是不错的

网友A(2021-10-08):
汽车收音机都有天线放大器,TA7358AP 前端再加一级信号放大灵敏度会有所提高,效果就会更好,在弱信号地区能接收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收音机都有天线放大器,TA7358AP 前端再加一级信号放大灵敏度会有所提高,效果就会更好,在弱信号地区 ...

没有试过,可以试一下,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动,

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