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追不到手的姑娘---再改长江电影机的氙灯照明系统。

楼主(2020-05-29):
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成功的效果极好的方案。
     以前曾经数次改过氙气灯,都类似于原机的溴钨灯系统,简单高效,但是效果不令人满意。主要瑕疵表现在,因原机的预留空间太小,根本放不下更大的反光碗,也拉不开距离,所以无法实现良好的聚焦,亮度的均匀性也很差,且热度太高,极容易糊片。
     经过多次试验,参考现在投影机的光路,发现采用镜头加折镜的方式处理效果很好,光利用率高,光照度很均匀。但是这样就拉长了光路的距离,直线照明方式,机器的空间肯定就不够了,只能采用折射的方式才能放下。电影机也没有多余的地方,只有电机下面那块可以利用,可以将灯泡装在这个位置正好。
    有了方案,机加工就是简单的事情了, 用铝件加工了一个镜筒,装上两级折射镜和镜头。经过调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亮度很高也很均匀,以至于室内看电影有点刺眼。热量也不大,就是大也伤不了影片,静止放映也不会糊片,因为光经过几次折射,热量都留在路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氙气灯的亮度很高,眼睛肯定不能直接看,调试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防护。我是用一片LED白光灯代替氙气灯来调整,这样就不怕伤眼了。

网友:
像是潜望镜的那个感觉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改造思路非常牛

网友A:
灯泡的散热怎么解决的,通过光路吹进去吗?

网友:
很有创意,支持冯总的方案和操作。

网友B:
请问,具体使用多少瓦的氙气灯?配套的氙气灯组件在TB上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的散热怎么解决的,通过光路吹进去吗?

需要加装散热风扇,原机的给前面的东西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使用多少瓦的氙气灯?配套的氙气灯组件在TB上可以买到吗?

250瓦,就是投影机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瓦,就是投影机灯泡。

谢谢冯总提示。

网友C:
楼主是否可以介绍下棱镜在哪里购买?我最近也在搞钨丝灯改氙气灯的方法。

网友:
机械、电子、光学、力学、、、、一般人还真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可以介绍下棱镜在哪里购买?我最近也在搞钨丝灯改氙气灯的方法。

应该不好买。拆机拆的。用平面镜45度放置,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好买。拆机拆的。用平面镜45度放置,一样的效果。

我发现淘宝有棱镜卖,不知道能不能透露更多一些的尺寸和细节,以便模仿

网友(2022-04-13):
投影机灯泡是汞灯吧?

网友D(2022-10-21):
冯总 也可以用光纤试试

网友E:
有人用LED强光代替,楼主为何不考虑?(我没经验哈,只是好奇问一问)

网友:
男人嘛,这个可以玩;

蛮好!

为你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用LED强光代替,楼主为何不考虑?(我没经验哈,只是好奇问一问)

光谱不行

网友:
奥,谢谢告知!光谱窄了,色彩不丰富。

网友:
冯总太厉害了。

网友:
起初认识您是在交易区,慨叹您有那么多好宝贝,没想到您还如此擅长改进,赞一个,改得很好!

网友:
棱镜应该可以用报废测量仪器中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冯总 也可以用光纤试试

有道理,不日既寻材料试验。感谢点拨。

网友(2024-02-20):
好技术贴,评价换点分

网友:
好技术贴,回复顶上去,随便上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