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老箱子高音同时不响)后续汇报

楼主(2020-05-29):
前几天发贴 得到大家热心的指点和愉快的交流 在此感谢大家伙
今天晚上抽空把寄回来的音圈换上了 响了 但是单高音还是声音不高 而且感觉有失真
问题可能还是分频器么?
电容 电阻全部拆下来测都正常啊 奇怪了
线圈坏的可能性大么!如果是高音线圈坏了 是不是可能就是这种现象呢?对了我这破记性
当时有朋友提醒 可能保险丝电阻坏了 因为阻值太小 按网上方法我也不懂到底是好是坏

明天短路掉它再试试

补充内容 (2020-5-31 14:45):
论坛真好!热心朋友也多 在大家热心指导下音箱问题解决 索性两边电容全部换掉了 音质非常灵敏 不错 不错 很开心

补充内容 (2020-6-2 19:58):
怀旧情节 工薪阶层选择 高低频出的有模有样 我想我需要买个好一点的箱子比较比较啦 要不整好多老箱感觉声音各各不同 妙啊

楼主:
目前单接高音号角声音很低 听起来好像失真了

网友:
高音音膜安装时是否安装歪了音圈卡死不活动了?

网友A:
找一只性能良好的2.2~4.7μF无极性电容串接高音,直接连接在功放输出端试试

如果问题照旧,即可排除分频器嫌疑

再换功放或换高音喇叭试试,排除其中之一。当然也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功放的输出波形,确定有无异常。

最可能的原因:功放自激(高频自激),高音喇叭换膜安装不良。

网友B:
可能音圈安装位置不正,
高音喇叭不接分频器,直接接功放,控制好音量别烧了,然后调整音圈位置直到声音洪亮不刮边,紧固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音圈安装位置不正,
高音喇叭不接分频器,直接接功放,控制好音量别烧了,然后调整音圈位置直到声音洪 ...

你要害人吗?我用你的方法试过就一下音圈颜色就发黑了!楼主买的音圈不合适卡住了,或者磁液干了没清理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害人吗?我用你的方法试过就一下音圈颜色就发黑了!楼主买的音圈不合适卡住了,或者磁液干了没清理干 ...

我说了控制好音量,你是怎么控制的,音圈能烧变色你得放多大音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控制好音量,你是怎么控制的,音圈能烧变色你得放多大音量啊。

还是应该按4楼的办法串一个电容再试。你的减小音量的办法不行,因为即使高音喇叭响了,声音仍旧会小于低音喇叭很多,试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应该按4楼的办法串一个电容再试。你的减小音量的办法不行,因为即使高音喇叭响了,声音仍旧会小于低 ...

单独接高音,低音不接,我修专业音箱都是这么弄的,包括有定位柱的也得这么试一下保证音圈位置正确,要不很快就会刮缸烧掉或是有杂音,当然这技巧需要掌握。如果手上的功夫过硬也可以按压高音音圈来确定是否刮缸。接入分频器高音喇叭就没有低频信号了,不好确定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六十多了,听8500赫以上的声音基本听不到了,所以有时用耳朵听会很不准确,我都是用声级计和信号发生器来调整音箱,建议你也用这种办法来调,要准确客观得多。声级计几十元一个,信号发生器可以用电脑装软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六十多了,听8500赫以上的声音基本听不到了,所以有时用耳朵听会很不准 ...

不到40呢 已经耳背哈哈 嗯准备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接高音,低音不接,我修专业音箱都是这么弄的,包括有定位柱的也得这么试一下保证音圈位置正确,要 ...

我高音单接入一个飞乐8欧喇叭声音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高音单接入一个飞乐8欧喇叭声音也不高

分频器的自复保险处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六十多了,听8500赫以上的声音基本听不到了,所以有时用耳朵听会很不准 ...

无耐,耳膜几何级数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的自复保险处理了吗

没有呢 我这记性 晚上试试给大家反馈
但是这种自恢复保险不是可以重复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呢 我这记性 晚上试试给大家反馈
但是这种自恢复保险不是可以重复用么

怕是已经烧掉了

楼主:
那直接引脚连通短路算了 就是好像喇叭完全没有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音圈安装位置不正,
高音喇叭不接分频器,直接接功放,控制好音量别烧了,然后调整音圈位置直到声音洪 ...

直接接功放 声音大多了 还是分频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已经烧掉了

我用导线连通掉自恢复保险两个脚还是声音小 应该还是分频器原因 奇怪了 电阻 电容都拆下来测了 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导线连通掉自恢复保险两个脚还是声音小 应该还是分频器原因 奇怪了 电阻 电容都拆下来测了 就是不知 ...

4楼已经告诉你办法了,你按他说的做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导线连通掉自恢复保险两个脚还是声音小 应该还是分频器原因 奇怪了 电阻 电容都拆下来测了 就是不知 ...

这是一般分频器电路,先代换一下电容看音量有没有变化,因为有时电容的内阻也会增大,可以用两个普通4.7电解组成无极;你的高音电路里如果有电阻可以把电阻短掉看看音量平衡不,以我的经验就是:进口或高档的高音更换国产的配件音圈后,音量都会小很多,这里面跟高音膜的褶环材料关系大,曾经把烧掉的高音重新绕线圈结果比买的音量大、音色好。实在买不到原装音圈可以买4欧的音圈音量也可以大一些。博威音箱的素质还是不错的,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只性能良好的2.2~4.7μF无极性电容串接高音,直接连接在功放输出端试试

如果问题照旧,即可排除分频 ...

我直接去除分频器后功放接高音 声音明显大一点 接分频以后声音变低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已经告诉你办法了,你按他说的做了吗?

手里面找了一下没有无极电容  两个有极电容的负极连通然后两个正极分别接电路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面找了一下没有无极电容  两个有极电容的负极连通然后两个正极分别接电路板么

这样做也可以。

网友:
不要以为线圈就不会坏,不少JBL箱线圈架烧成一块吃过的巧克力糖一样.

请不要对无线电电子任何零件作主观幻想式打保票,这会浪费别人很多精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般分频器电路,先代换一下电容看音量有没有变化,因为有时电容的内阻也会增大,可以用两个普通4.7 ...

电容可能还是不怎么好 换掉了好了 音质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可能还是不怎么好 换掉了好了 音质不错的说

确定是电容的问题就好,用两个63伏以上的电解暂时可以替代,以后再换成音频专用的无极

楼主:
这两天听这个波威箱子 网上查美国的 但是我打个问号 后面没有写made inusa 或者美国设计的字样 但是声音非常棒 一对10寸低音出的有模有样 难得 这个箱高频不刺耳 但柔美 我这拙耳已经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