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改多联的简易办法

楼主(2020-05-30):
大家做调频机用空气多联为这种空联很为难,买五/六联价格高,做调频调幅的不多,调频机用三联又浪费调幅联.可以用普通的调幅双联来改制多联,各种大量普通的调幅双联都可以如法炮制,疫情期间闲的蛋痛改了2个,效果很好.
普通的调幅双联有齿轮和不带齿轮的,可以适合度盘要求选用.看图示.
先把空联的位置定位,
一:程序不能乱定片不要先取下,用直径1.5mm的钻头按图两边加工,用2mm自攻螺丝固定好,再锯开一分为二,拆出定片组备用.
二:用铜皮依定片模样做三块定片,注意的是要把固定焊片留出来,校准时三定片各夹一张薄纸,动片旋入焊接固定,最后旋出动片,取下纸回到最大容量,不碰片就OK了.
三:容量校准用表来按自己需要去拨片,动片不要取可以起屏蔽作用,这铜皮一片是最大容量是40P,由于是动二片夹一定片,只要拨开动片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改的三联是高放/调谐/震荡用,当然有的大空联可以改很多联的,玩老机有的零件都需要自己改的.

网友:
改得很好,赞一个.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改的巧,调频三联。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定片?可以把定片组一锯为二,嫌容量太大?可以去掉些相关的定片和动片,减少对应的动定片或增加动定片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定片?可以把定片组一锯为二,嫌容量太大?可以去掉些相关的定片和动片,减少对应的动定片 ...

早对这研究过了.请看图.由于铝片和固定铁焊片是铆压的.测试几组电阻值从2K到5K不等.也就是双联新旧容量不一样的.很多修旧机都忽视这个问题,搞统调和每组联的连接微调失效就是这个原因.搞维修时建议先测试双联容量再统调.

2端有几K

2端有几K

都有不同

都有不同

网友B:
铆接处氧化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加,确实不易发现,以前忽视这个问题了。

网友:
很好的示范教材,以后有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铆接处氧化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加,确实不易发现,以前忽视这个问题了。

有一个等容量的双联480P,测试另一联只有460P,可能其中一片接触有问题,成色八成就出现这问题,相差不大靠拨片校准,容易搽片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2021-02-04):
引用 楼主:
早对这研究过了.请看图.由于铝片和固定铁焊片是铆压的.测试几组电阻值从2K到5K不等.也就是双联新旧容量不 ...

我的一只二手双联还行,电阻都在0.2欧姆(表笔短路0.1欧姆),所以还是利用原来的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只二手双联还行,电阻都在0.2欧姆(表笔短路0.1欧姆),所以还是利用原来的定片

四连改好了么

网友:
好技术,看来有时间,要翻出我那双联来折腾折腾了

网友C:
正在进行中,事儿多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C:
正在进行中,事儿多

制作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