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面板LED灯的一个小经验

楼主(2020-05-30):
有时需要购买成品板进行组合,成品板一般已焊LED灯,距面板大多有一段距离,引过去需两根线,也要注意绝缘什么的。
这时可用一根光纤将光引过去。

网路图片

网路图片

楼主:
用一小段带弯的吸管套在LED灯就行,找细一点点的,用摩擦固定。
光纤在吸管里可用海绵、热熔胶、橡皮泥等固定一下。
面板打1mm孔(根据实际情况),光纤正好塞入,有摩擦力。
小方法,好像没人提过。

光纤很清楚的

光纤很清楚的

网友A:
光纤对可见光无效并不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对可见光无效并不透光。

这都用很久了

光纤三只红灯

光纤三只红灯

楼主:
好吧。。。。。。。。。。。。。。。。。。。。。。。。。

用光线引入面板

用光线引入面板

网友:
昨天还在想要不要把板上的LED拆出来。

网友:
好创意 简单实用 点赞!!!

网友:
行是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焊两根电线更方便。

网友B:
真不如焊两根电线来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如焊两根电线来得方便。

说的也是......

网友:
我在原来发光管的焊盘位置安装一个两脚接插件。

网友:
很多路由器交换机啥的用的是亚克力还是塑料的导光

网友:
矿坛人的神思妙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