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拆的机机

楼主(2020-05-30):
由于每天加班,回家较晚,昨晚回家后匆匆扒了几口饭就直奔工作室了 ,前几天收了几个机机,今晚拆拆,先拿这个大个的开刀,咦上传的图片顺序不知道怎么调整,大家伙将就看吧。在通电过程中折腾了许久,由于不会用,也没仔细看面板,扫一眼以为屏幕底下单独的方形红色按钮就是电源开关了,插上电开机没反应,心里凉了半截,弄这么个大家伙难道是废的?于是乎检查保险完好,测量电源输入端就是插座那里不通,变压器烧了?开关坏了?继续测量变压器阻值正常,接开关的两根线不通,怎么按开关都不通,这下还好,心想这个开关难不住咱。顺着按钮找到了开关一看傻眼了,咋是个多段开关?不应该啊,仔细一看面板,我晕,这只是个正负转换开关,电源开关是屏幕右侧下边一个开关,拉开指示灯亮了,调了半天就折腾出个杠杠,没文化真可怕啊

由于水平有限,只能调出个横线来

由于水平有限,只能调出个横线来

底部

底部

喇叭筒

喇叭筒

内部干干净净

内部干干净净

全铝外壳,赞一个

全铝外壳,赞一个

腰部

腰部

来个前脸

来个前脸

楼主:
装好上面的机机看看表九点多了,趁着还有点雅兴,再来一台机机,还有两个波波一个电源,先拆一台波波吧,ST16,听说性能不错,这机器是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的,外观还说的过去,也是全铝的,就是面板上满是漆点,好歹擦一下开拆,里边还好不是太脏,只是薄薄一层尘土,天不早了,洗耳球吹一下上电,还算人品不错,翠绿的波波出来了,剩下的今晚继续拆

喜欢这种翠绿色

喜欢这种翠绿色

波波来了

波波来了

喇叭口

喇叭口

各种袍子

各种袍子

内部还不算太脏

内部还不算太脏

宽度比一盒烟大点,不占地方

宽度比一盒烟大点,不占地方

修长的机身

修长的机身

机身标志

机身标志

前面板,还是有点脏

前面板,还是有点脏

网友A:
机机内部很干净,还有很多大红袍和绿袍,老货用料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内部很干净,还有很多大红袍和绿袍,老货用料非常不错。

是啊,让人爱不释手,都不舍得出了 ,今晚继续拆,不过今晚拆的就没这么经典了,一台BS7701,唯一一个优点是自带振铃测试,行不行还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台,开机屏幕无光,关机时屏幕会闪一下,还没时间弄,,,

那应该不是大问题,先看看亮度电位器

网友:
过去的老货,用料和做工都很实在。

网友C:
图示仪是个好东西,ST16可以拆了用它的小铁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示仪是个好东西,ST16可以拆了用它的小铁壳子。

先用着吧,找个合适的机会出掉,太多了,不缺壳子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拆机机,可我怎么就没看到您拆了几台机机呀?拆的含义,就是把机器的元器件、金属件都拆解下来,化整为零,仅仅打开盖子看看就算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拆机机,可我怎么就没看到您拆了几台机机呀?拆的含义,就是把机器的元器件、金属件都拆解下来, ...

我就是已打工族,现在每天都加班到七点,回家就很晚了,时间有限,技术有限,拆零散了装不起来就麻烦了,所以只是打开外壳看看,高端的拆就留给高手了

楼主:
继续拆,不过今天拆的就没那么养眼了

孪生兄弟,以前也是收来的,修好后一直用着

孪生兄弟,以前也是收来的,修好后一直用着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呵呵,比我那个显示还多一位

呵呵,比我那个显示还多一位

外观还好

外观还好

用振铃测普通变压器波形咋这样子

用振铃测普通变压器波形咋这样子

波波来了

波波来了

内部做工跟以前没法比了

内部做工跟以前没法比了

方形示波管

方形示波管

油滚滚的

油滚滚的

屁股,自带振铃测试

屁股,自带振铃测试

前脸,机器也不算大,比st16胖一点点

前脸,机器也不算大,比st16胖一点点

网友:
老古董,估计岁数比我还大

网友:
图示仪出不?

楼主:
出,反正我也不会用,不过这东西太重了,邮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