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众大侠不吝赐教,四个折合振子如何连接?

楼主(2020-05-30):
近期折腾FM接收天线,振子用四个300欧姆的折合振子,搞不清楚四个折合振子如何用馈线(75欧姆电缆75-5)连接把信号引入室内,请教各位大侠,多指教,尽量详细点,特别是细节方面。

四个300欧姆折合振子

四个300欧姆折合振子

94.8M的波长

94.8M的波长

102.5M的波长

102.5M的波长

网友A:
用50欧同轴电缆直接引入收音机即可,外屏蔽层接收音机地线,天线端外屏蔽层悬空。一般情况,调频频带比较窄,场强比较强,用单振子就行了。多振子效果反而不好,信号叠加造成相位不准,场强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0欧同轴电缆直接引入收音机即可,外屏蔽层接收音机地线,天线端外屏蔽层悬空。一般情况,调频频带比较窄 ...

兄弟可否画个简图示意一下?

楼主:
这个看明白了,不胜感激!!但对振子阻抗匹配及其与L,L和Q的联接仍存困惑,可否再细致指教!!??

网友:
我也对这种折合振子天线没有仔细分析过,fm属于垂直极化,根据相位简单判断这个天线好像有方向性,一只天线它是按50欧,那个q是做阻抗变换用的,也可以理解成电抗25欧,所以两个L是25,图中那个阻抗q好像有误,不应该是50欧,75欧才对,因为75+25才是100欧,两个一百欧并联阻抗特性就是总的阻抗特性50欧。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