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条件下高Q 磁环场管矿机 和经典单管矿机综合评分打分的话 分值是多少?

楼主(2020-05-30):
想做一个 高q磁环的场管矿机  想知道它和经典单二极管矿机的性能差异 综合评分  音量  选择性 音质 等。请做过的矿友指导 谢谢。

网友A:
光听别人说不如自己亲手做起来进行比较,反正也不是太复杂的东西,这样感受上更具体实在。到底多少好,大家说是说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只要自己实践才有实际的经验和体会。

这里提供一个二极管场管两模式对比电路,方便比较接收效果

网友:
楼主这个提法很好,我也一直在坛里找这样的文章.老看到说3DQ矿机很好,但和过去的常用矿机比较,到底好多少,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听别人说不如自己亲手做起来进行比较,反正也不是太复杂的东西,这样感受上更具体实在。到底多少好,大家 ...

版主这是在诱惑呀! 有一个能一次买全元件   磁环  3DQKK87李兹线 就好了。

网友:
    由于是无源机,矿机制作的要旨就是因地制宜,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场强信号以及需求,进行设计制作。一般来说比较难于兼顾各种不同环境。
    要想声音大,就要尽量减少损耗,而要选择性好,相应的损耗就会大一些,只能根据自己所在的环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