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夏921收音机套件改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5-30):
请问这个套件要是改成3伏或是一个18650供电,电路应该怎么改?

网友:
撤不回来了,317不行。

网友A:
这个不就是3V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3V供电的吗?

是1.5伏的,一节一号电池

网友B:
想了一下:18605太大,是否能装入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下:18605太大,是否能装入机壳?

应该差不多,它是用一节一号电池,很大的那就三伏的,两节5号电池

网友A:
我觉得电路不用改吧,只要把每个管子的工作电流调成和1.5V供电时候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路不用改吧,只要把每个管子的工作电流调成和1.5V供电时候一样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吗,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差不多,它是用一节一号电池,很大的那就三伏的,两节5号电池

1号大电池,足够大了,完全没必要18605啊?
开关电源干扰大,线性电源损耗大;改造的意义?
画蛇添足?

网友:
建议前级使用双二极管稳压供电,R17之后C11两端;后级把工作点调好即可。
R15反馈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吗,我试试看

电流*电压=?
您觉得呢?
1.BG6        前串电阻降至1.5,
2.功放换中功率管,调电流至2-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号大电池,足够大了,完全没必要18605啊?
开关电源干扰大,线性电源损耗大;改造的意义?
画蛇添足?

电压高一点,灵敏度好一点,另外一号电池太贵,平时买的少

网友C:
18650和1号电池长短相差5毫米,去掉弹簧改造一下没问题。末级直接用锗管吧,就不用改造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和1号电池长短相差5毫米,去掉弹簧改造一下没问题。末级直接用锗管吧,就不用改造变压器了。

好的,就喜欢DIY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