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低阻滤波电容请教

楼主(2020-05-30):
哪位大侠介绍一下高频低阻滤波电容,它们的字母是什么?比如红宝石系列、黑金钢系列,最好是100V1000uF以上的。

网友:
楼主要的是开关电源里滤波用的低ESR的电解电容吧,
摆渡查
现在国货也不错
而山货也不少,
我也不懂,楼下老师科普
只知道ESR越小越好,在开关电源里ESR比电容量重要,ESR大了点电源带载后发热厉害,时间长了电解冒顶

选这类电解,起码有个手持电桥, 确定电路上的电解是否会发热冒顶,是否合适,用表比电桥来得准快。

网友:
看不懂什么叫高频低阻滤波,清下面的大侠来吧。

网友A:
没有这种东西,大容量电解办不到,一般是并联小容量低高频损耗无极电容解决。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大侠:说的高频低阻滤波电容确实是开关电源中低压滤波电容,ESR值比较低,普通电解电容在工频整流后100Hz滤波是可以的,在几十kHz以上的就不合适了。测量过手头上的开关电源低压侧63V1000UF滤波电容,其值0.03--0.01。

楼主:
在X宝上看到同一品牌的耐压相同容量一样的电容,有的标明高频低阻,有的不标,如黑金刚“KY”系列各店家都标有高频低阻,且认为是高频低阻系列,而100V2200uF“KMQ”有的标,有的不标。这就搞不清“KMQ”到底是不是高频低阻系列电容了。类似的很多,请大侠们解惑。

楼主:
另外,有大侠推荐一下哪家的电容比较靠谱、货真价实。

网友B:
你吃糠!感觉上不错!我多年前发的一个贴子!
请移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5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吃糠!感觉上不错!我多年前发的一个贴子!
请移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学习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知道哪些电容是我需要的?X宝的假货太多了,不知道哪家可靠些。

网友:
你看下电容的datasheet.
一般高频低阻的电容会有100KHZ时的ESR数据。
RUBYCON有YXG系列,105C/6000小时100V/820uF.ESR 100KHz 0.036欧,耐纹波电流2.33A.

其实现在国产的有些高频低阻电容也相当不错,比如AISHI湖南爱华http://www.aihuaglobal.com/zh/    RS/(RJ)105C、10000小时系列,100V/820uF.ESR 100KHz 0.028欧,耐纹波电流2.7A.
,上海永铭http://www.sh-ymin.com/  PKC系列105C 3000小时,100V、10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东西,大容量电解办不到,一般是并联小容量低高频损耗无极电容解决。

现在国产的已经有了,而且质量还不错,比如爱华AISHI/永铭/深圳米田 ECD等。但是好的价格都贵。其中AISHI 的都赶上RUBYCON的价格了,而且交期还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知道哪些电容是我需要的?X宝的假货太多了,不知道哪家可靠些。

电容怕买到假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瓦神所推荐的元件目录商那里买,比如立创商城什么的,应该不会有假,特点就是贵。
如果想便宜又大件,就某宝碰运气咯!我是在这个淘宝上买的,感觉嘛!还不错!电桥测试和实际应用感觉都可以。
还有那时我学习了一个日系电容的真假识别法,就是看引脚那里的那个盖子!真正的日系电容都是一道杠的凹槽的。国产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怕买到假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瓦神所推荐的元件目录商那里买,比如立创商城什么的,应该不会有假,特点就 ...

能看到的外观,国内都会出“精品”来精仿。
用电桥来测试ESR和容量的一致性可以参考。 特别是日系的,如果电容标称容量误差是20%,那一般会在-12%下限甚至-15%左右。2008年前RUBYCON足容量一般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的外观,国内都会出“精品”来精仿。
用电桥来测试ESR和容量的一致性可以参考。 特别是日系的, ...

学习了!!之前确实流行这个一道杠的说法!不过过了这个么多年了!外观造假应该也登峰造极了吧!所以你说的对!

网友:
高频低阻滤波电容------请使用固态电容;
以下为网上粘贴:
ESR(EquivalentSeriesResistance)指串联等效电阻,是电容非常重要的指标。ESR越低,电容充放电的速度越快,这个性能直接影响到微处理器供电电路的退藕性能,在高频电路中固态电解电容的低ESR特性的优势更加明显。可以说,高频下低ESR特性是固态电解电容与液态电容性能差别的分水岭。固态铝电解电容的ESR非常低,同时具有非常小的能量耗散。在高温、高频和高功率工作条件下固态电容的极低ESR特性可以充分吸收电路中电源线间产生的高幅值电压,防止其对系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