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RK约克空调机(一拖三)故障

楼主(2020-05-30):
约克一拖三空调:外机一个,内机三台分三个地方,目前余一台能开机,余二台室内线控器按开关机键无反应。

故障板
找到的线路图

测板右边第二接线口(线控器接口)无12V电压,正常板是有的

楼主:
三台中还正常工作的一台,看主板和已坏的两台不一样。
同一批装的,为啥有区别呢?

楼主:
主板对比

三台中还正常的一台

网友A:
没反应,先看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目测有电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先看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目测有电容鼓包?

是,最后一图两个10U/450V 电容应该是有问题。
可能是这部分开关电源故障

哪位有这主板开关电源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后一图两个10U/450V 电容应该是有问题。
可能是这部分开关电源故障

直接先换掉鼓包的电解再说噻。

网友:
把正常的机器板件换到异常机上,甚至将正常机上元件对换,确定故障会更有效率。

网友B:
如果主板开关电源是单12v输出的,那就简单,买个12v2A左右电源替代就行

楼主:
想先把两个 10U/450V 电容 换下看看  ,不知连外机的线路(220V)是否也有问题导致主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板开关电源是单12v输出的,那就简单,买个12v2A左右电源替代就行

就想找个电路图,确定下,然后找准地方好接入 12V

网友:
主板开关电源故障了,测一下看看,如果不会修外挂12V 电源,最好还是修复原厂原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