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第二版

楼主(2020-05-31):
前段时间,虽然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成功了,多次重复制作才能发现并解决复制过程中未遇到的各种问题,验证它的可靠性。
正好在闲鱼上看到一款纸抽盒,外形清新可爱,珍珠白亚光面,前脸多种彩色栅格,尺寸合适,正好做机壳,果断下单淡蓝色,15元包邮。到手一看,真没走眼,塑料原生材质,厚实有韧性,栅格是盒状结构,里面放置的一个活性碳包,可以直接开孔装喇叭,可放置180mm磁棒,难得的好壳子。
先做个整体设计,栅格里安装喇叭,开大孔,用一根颜料条压住。磁棒用一个小塑料盒做支架,固定在底壳上。左右两侧居中分别安装音量电位器和双连,同时;固定上下壳。上壳的长条孔不做修改,当手扣用,免去提手。
把LP的化妆品盒盖征用了2个,戴了一付耳塞,挡住了半个小时的语言攻击……
这次对电路图做了两点改动,一是天线的接法,调换了三极管输入端和再生反馈端,可以避免高放通过分布电容对天线形成正反馈,再生更稳定。二是再生反馈没有使用电感,虽然天线如法炮制,磁性天线的增益没有隨频率的升高而升高,高频段灵敏度较低,百思不得其解,用10pF电容代替电感,以补偿高频段增益。因为调台旋钮较大,没有分成两个波段。
这次使用了洞洞板,好处是元件排列整齐美观,直接上手一次搞定。免去了诸多工序。连线用了很多松香,没有洗掉,大难看了。
三极管的电流调到1mA,整个段灵敏度非常均匀,选择性很好,每个台都分离得十分清晰,没有强台覆盖弱台的现象。调试时开大音量,出现了啸叫,各种措施无效,最后将输入变压器的次级两端调换,完美解决!

补充内容 (2020-6-7 07:24):
第二版的改进,还有增加了R1作为信号输入调节,配合再生调节电阻R2,可以把所有电台更清晰响亮,提高弱台信噪比。

楼主(2021-08-10):
引用 网友A:
刚改电路时试过,离得远了就是两个作用小的孤立电感了。
一般再生电路高端啸叫被调下来以后低端再生不 ...

老师所说的啸叫后加强再生,声音变小且啸叫消失,电台两侧出现墙一样的啸叫点,正是倍压检波——去尖峰电路图发挥作用的结果。再生增强,一方面检波二极管分流作用增大,三极管工作点下降;另一方面二极管内阻降低,L3高频负反馈作用增加,输入信号幅度被抑制,因此高频增益不再增加,实现了削峰作用,所以在电台两侧墙一样的啸叫点之间,电台出现了被展宽的通带平台。

楼主(2020-12-30):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逐项修整后再试一下,自谐振频率如何测量?

测高扼圈自谐振频率,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接一100k电阻与扼流圈串联,用示波器测量扼流圈波形调节信号频率,当示波器显示波幅最大时,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即为扼流圈的自谐振频率。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C:
北极老师极具创造力,赞一个

楼主:
昨晚把三极管电流加大到3mA,较小信号強度以上们电台声音明显变得宏亮,AGC作用明显,但弱台灵敏度下降,信噪比变低,但选择性没有变化,一如既往的高。这样就可以根据实际收听环境,来选择电流以满足不同的收听偏好了。远程收听电流要小一点,灵敏度和信噪比高,近距离电台电流加大音质更佳。

网友(2020-05-31):
不小心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跟帖了 ,接着在这里跟,哈哈哈!

"挡住了半个小时的语言攻击……"哈哈哈,哦哦哦!

话说,这个创意和造型真的很Q, 左右两个对称的大钮(化妆盒?)像个大耳朵,整个机器像个呆萌的机器人.

网友:
有创意,看看内脏

网友:
买壳子去,六月一号有优惠

楼主:
基本上是这样,图片混乱不堪,还弄丢了几张。

网友:
好看, 萌萌的,复古风。

网友D:
好机器 有创意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器 有创意 加分点赞

谢谢老师加分,以及        yuanzen、monky1977、        爱因斯坦爱做梦、sandan、Booooby几位老师鼓励!

网友:
北极兵这一提示,一找某宝,纸巾盒子真是做机箱的好材料。

网友:
创意制作,萌萌萌,赞!

网友E:
这个外壳很萌啊,若是有一定的厚度,音箱的效果也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外壳很萌啊,若是有一定的厚度,音箱的效果也会很好的。

还可以,4寸喇叭没有箱声,用手捂着上方长条口才会有明显的箱声。也没有共振噪音,所以里面没放吸音材料,显得空荡荡,倒是干净利落。

网友:
这个创意太棒了,楼主花了不少心思。为您点赞!

网友:
物尽其用,有创意,好作品。

网友F:
厉害,再生机革命性的进步。真想仿造一个,可惜没有50K温敏电阻,只有老收音机上面拆的390欧姆那种绿色的。前辈说能代替吗?

网友:
好创意好手艺!非常养眼!

网友:
机壳解决了,可以考虑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没有也可以,10K电阻是调再生的

网友A:
按说应该有电容。
另外4148+白发光管的方法挺好。10p并10K,比原来方便了。

楼主:
的确漏画了一个22n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有电容。
另外4148+白发光管的方法挺好。10p并10K,比原来方便了。

10p并10K,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我制作的两台,不一样的情况,是否来复再生式收音机都具有不确定性?这可是我制作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还需要矿友们共同回答这个问题,做得多了,会得到答案!

网友H:
老婆仅仅是语言攻击就忍了吧,就怕晚上还有一拨.........那可咋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婆仅仅是语言攻击就忍了吧,就怕晚上还有一拨.........那可咋整呀。

同是矿坛轮落人,相逢必定是知音!知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再生机革命性的进步。真想仿造一个,可惜没有50K温敏电阻,只有老收音机上面拆的390欧姆那种绿色的。 ...

热敏电阻根据调试确定阻值,一般在10K~20K,主要解决室内温度变化的影响,进入夏天可以暂时不用。

网友:
支持量产,坛友们可以发起一波团凑啊。

PCB设计/打板、元件出套件,外壳定购/改装。。。。

那俩乖萌的大钮,也可以想想办法,不然会广泛增加家庭矛盾了

网友:
挺有创意的思路,别出心裁的结构布置,新颖呆萌的造型,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p并10K,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我制作的两台,不一样的情况,是否来复再生式收音机都具有不确定性?这可是 ...

期待着。个人感觉4148与2AP9的工作点与三极管的工作点有可能造成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着。个人感觉4148与2AP9的工作点与三极管的工作点有可能造成差异。

1N4148+2AP9和三极管发射结压降配合很好,各自的工作点在较大范围内都能很好地配合。

网友I:
再有个频率显示就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有个频率显示就完美。

正在捉磨加上数字频率显示功能。
这机壳无论怎么加度盘都觉得会破坏整体美感,怎么办?

网友J:
提扣那个地方想办法加上度盘,何如?不知道磁棒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扣那个地方想办法加上度盘,何如?不知道磁棒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磁棒在后部不影响。提扣处做度盘窗非常合适,结构上要下功夫了。

楼主:
这当然好啦,可以买几种不同电感量的,2.2~3.3mH,从中选择最佳效果的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在后部不影响。提扣处做度盘窗非常合适,结构上要下功夫了。

滑轮定位和拉线结构设计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内部要设计个骨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148+2AP9和三极管发射结压降配合很好,各自的工作点在较大范围内都能很好地配合。

明白了。谢谢!
那倒好了,我曾担心这两者的关系是决性的,那么可以再试探再生及其调节方式的不同了。

网友:
把LP的化妆品盒盖征用了2个,戴了一付耳塞,挡住了半个小时的语言攻击……
这句太经典了,我因为家里的电子垃圾已经挡住了LP的N小时的强大攻击,而且还是无法还手的那种!
发烧友的真实写照!

网友K:
2个高频扼流圈构成高频变压器的创意值得点赞!
C5(2n2)的作用不明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找不到2AP9咋办

网友:
某宝搜搜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L:
电池和电路板固定在底部稍加保护,上部空出来继续担当原来的任务——装纸,物归原用。这样吸音材料也有了,关键是LP大人的喋喋不休可以根治,不用戴耳塞抵挡半个小时的语言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K:
2个高频扼流圈构成高频变压器的创意值得点赞!
C5(2n2)的作用不明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C5就是倍压检波的耦合电容,但比常规的倍压检波电容大,去尖峰电路要求的高频信号较强,电容取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和电路板固定在底部稍加保护,上部空出来继续担当原来的任务——装纸,物归原用。这样吸音材料也有了, ...

高人呐,受我一拜!立即执行。

网友:
高频端灵敏度偏低,是否与以下原因有关:
1,高频扼流圈耦合度太低,能否靠近试试,
2,C5容量太大,充放时间常数不匹配,建议减小至500PF以下试试,
建议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快点出套件,我要一套

网友M:
听过楼主的视频效果,很不错。两个版本的共性就是那个透明塑料管里的两只电感,还有就是用了一只2AP9。我好奇这个2AP9,假如把它换成1N4148,不知是否会彻底破坏现在的指标,还是有些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调整达到原效果,麻烦楼主有时间帮忙试一下,谢谢。另外,3.3伏可以用HT7033A三端稳压,稳压效果很好,另外,如果功放增益够,是否可以省掉输入变压器使制作简单些。

网友:
再发一个我按照楼主电路作局部改造后的2管机白天收央广的视频,音质还是满意的。个人体会,再生来复机最好大喇叭大机箱。
https://m.toutiaoimg.cn/group/68 ... amp;use_new_style=0
头条视频我只会复制链接,不知道怎样在这里直接点击过去。看大家用优酷,我还不会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过楼主的视频效果,很不错。两个版本的共性就是那个透明塑料管里的两只电感,还有就是用了一只2AP9。我好 ...

两只1N4148会使三极管偏置变复杂些,另外硅管动态电阻较大,对削峰作用不明显,所以用2AP9是最佳选择。

网友N:
猜测还有第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N:
猜测还有第三版。

咱不带这么鼓励地。

网友:
这机可玩性很高,可惜手上没有2AP9,暂时玩不了。

网友O:
为啥用的是单股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啥用的是单股铜线?

单股线比多股线绕成的线圈分布电容要小,谐振回路Q值高,制作方便,取材容易花费少。

网友P:
请把两只电感的数据的再说明一下,不用去翻老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把两只电感的数据的再说明一下,不用去翻老帖子了

回前辈,高扼圈L3、L4为φ6*8的小“工”字磁芯,用φ0.1mm漆包线密绕280T,电感量2.7mH,同轴近距离安装在一小段开缝的中性笔杆中,相距3mm,用“502”固定。

网友:
好收音机好性能必须仿造

网友:
很好的制作工艺!有机会我也制作一台!

网友:
内部没有什么元件--很简单

网友(2020-06-30):
如果楼主能像第一版一样,
单独画两个图:
一个印版图,一个丝印图,
让俺仿制一下,
舅不胜感激了!

网友:
好!谢谢!
有了印刷板电路,仿制舅一马平川了!

网友:
纸巾盒改收音机?牛

网友Q(2020-12-29):
引用 楼主:
回前辈,高扼圈L3、L4为φ6*8的小“工”字磁芯,用φ0.1mm漆包线密绕280T,电感量2.7mH,同轴近距离安装 ...

请教老师,这两个高扼圈的磁芯对频率特性有没有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使用高频磁芯,还是普通的铁氧体磁芯就可以?很想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老师,这两个高扼圈的磁芯对频率特性有没有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使用高频磁芯,还是普通的铁氧体磁芯就 ...

您客气了,称坛友就好。从理论上说应该使用中波锰锌材料的磁芯,但这两个扼流圈没那么严格,我用某宝上的工字形磁芯效果好得很,这种材质看上去是灰色有亮晶晶闪光的,和现在的收音机磁棒一样,又和电磁炉里拆的扁磁棒材质相同。看来它并不是低频材料。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也实验过,两个电感用的是节能灯里的工字磁芯绕制的,磁棒是用两根90mm对接而成,没达到预想的状态,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希望得到北极兵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也实验过,两个电感用的是节能灯里的工字磁芯绕制的,磁棒是用两根90mm对接而成,没达到预想的状 ...

图片上看,天线没有间绕,靠近线路板,扼流圈离得太远没有作用,同名端是否正确,电感量和自谐振频率不知测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看,天线没有间绕,靠近线路板,扼流圈离得太远没有作用,同名端是否正确,电感量和自谐振频率不知 ...

谢谢指点,逐项修整后再试一下,自谐振频率如何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高扼圈自谐振频率,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接一100k电阻与扼流圈串联,用示波器测量扼流圈波形调节信号频率 ...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按照楼主北极兵老师指点整改后这个电路灵敏度和选择性不错,有些人体感应。
哪位老师知道济南故事广播1512KHz电台在哪里?发射功率多少?电台频率表查不到该电台信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89b6858e08ac1019f90

网友A:
感觉俩电感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俩电感太远了,

电感近了低端电台音量小很多,高端电台啸叫难以消除,原因未知,我录个视频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近了低端电台音量小很多,高端电台啸叫难以消除,原因未知,我录个视频看下。

我没有完全按照楼主电路制作,而是在我的锗管两管再生机上按照楼主第一版电路中的反馈再生部分改的,两个电感按照楼主的2-3mm,原来的低端强台音量确实变小,但高端可以通过调再生使其不发生啸叫。我没有仪表验证我改对了没有,但我根据前后声音变化判断认为有一定效果(在跟帖中介绍过了):原低端强台音量被压低了(再生量比之前普通电路--防海棠TR2-1制作时大得多),但声音中低音相对被压低、高音被抬高,我的再生可调,如果我单独把再生减弱,则低音很重(因为我用了5吋喇叭、机箱也不算小)而高音显得不够清晰,而且639kHz不远处有青海台和兰州台,再生弱时声音小不稳定,再生强时音量小得不多而变得稳定一些;我收1557宝岛台再生小则音抖动(有点像短波衰落现象),再生调大后音量略小但稳定度变好信号衰弱时可辩别度比原来高。
上面我所说的再生小---就是相当于普通再生方式的效果;再生强---就是通过调节再生强度、增大越过一个临界点(由小调大过程中某处先发生啸叫然后继续调大再生越过此点后不啸叫、音量变小了一些、在电台中心处向两侧转到可变度盘可以在一定角度内转动声音无变化,但向两边转多一些分别有啸叫点(就像电台两边有墙一样,在中间不碰转动不碰到墙--即两侧啸叫点,广播声音不变化。“墙的间隔”在高频端变窄,我用的是250/290空气连手动直接转动,没有减速机构因此感觉两边的啸叫点很近,动一点就碰到啸叫点。这与楼主第一版中说的大约8kHz 带宽的感觉可能不一致(我也无法区别在1557处8kHz带宽会有什么样的手感)。
这种现象是原来再生机没有的:首先原来电路再生由弱到强调节时,一旦啸叫了,一是无法听了二是在继续调强也没有变回来的可能;其次在电台两侧没有墙一样的啸叫点。
不管我电路是否达到了楼主电路的效果,但至少与我原来电路表现不一样了,我相信了频响曲线的尖峰被压低了,总音量变小,选择性提高了。这是我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北极兵老师指点整改后这个电路灵敏度和选择性不错,有些人体感应。
哪位老师知道济南故事广播1512 ...

视频看了,收听效果不错,有人体感应说明再生很强,天线向周围有一定辐射形成敏感电磁场。电台两边还是有普通再生机的杂音,我觉得是磁性天线的缘故,间绕要好得多。

另外您用的2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完全按照楼主电路制作,而是在我的锗管两管再生机上按照楼主第一版电路中的反馈再生部分改的,两个 ...

试验有成效,解释很清楚,比喻很形象,电台在墙内风平浪静堪称奇迹。8千赫带宽,选择性超过超外差机中放使用LTM455HG滤波器的效果,了不起!看了73楼视频,可能制作水平差异,感觉还是来复再生机水平范畴,选择性没有那么好,灵敏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不错,松香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看了,收听效果不错,有人体感应说明再生很强,天线向周围有一定辐射形成敏感电磁场。电台两边还是 ...

北极兵老师好,两支二极管分别是1N60P和1N4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完全按照楼主电路制作,而是在我的锗管两管再生机上按照楼主第一版电路中的反馈再生部分改的,两个 ...

这种想象我也有过,稍微加点再生就会在高端电台两边有啸叫,调整到无啸叫时低端电台无论是灵敏度还是音量明显变差,您可以拉开两支扼流圈的距离试一下,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试验有成效,解释很清楚,比喻很形象,电台在墙内风平浪静堪称奇迹。8千赫带宽,选择性超过超外差机中 ...

用新板子按照楼主的元件布置图再做一台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想象我也有过,稍微加点再生就会在高端电台两边有啸叫,调整到无啸叫时低端电台无论是灵敏度还是音量 ...

刚改电路时试过,离得远了就是两个作用小的孤立电感了。
一般再生电路高端啸叫被调下来以后低端再生不足(各种调得高低端均衡的除外)而导致音量变低。我现在改造电路遇到的是低端再生很强很强了(自己知道前后的再生量)而能正常收听且音量比再生减弱时小,此时此刻再生调弱音量变大(与常规相反),且弱到一定程度就低音成分变大成普通再生电路的表现。
我自己的突出体会是:再生强到自激后在加大再生会不啸叫了,音量变小,声音中低频成分下降,电台中心两侧有一个小范围可以动调谐旋钮而电台声音不变。这几点与我之前的经验完全不同(我做过单管、两管、四管再生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普通再生电路:再生强输出高频强,检波电压高,音频输出强音量大。而我遇到的音量变小,说明回路中有负反馈(或高频或低频,或高低频都有)随着再生增强电路的总增益是下降的,虽然倍压检波的636单管机也有这个作用,但没这么大(或者发挥不出来,因为再生强到啸叫了就不能继续了)。

网友(2021-08-20):
引用 楼主:
老师所说的啸叫后加强再生,声音变小且啸叫消失,电台两侧出现墙一样的啸叫点,正是倍压检波——去尖峰电 ...

才看到,谢谢您的解释。要是能扫出此时的幅频响应特性曲线就好了,就从分析与实践两方面证实楼主电路的独特性。
自改造后,我一直就这么听着,盼望某一天能测试出来。

网友:
学习了,准备仿制了,谢谢

网友(2021-09-19):
北极兵老师,帮我做一个

网友:
北极兵老师,帮我做一个。谢谢!

网友R(2024-01-20):
原来这电路还有第二版啊

网友:
哈哈,您没有错过。试一试吧。我一直想按照楼主电路真正原样仿制,元件都有了,就是手懒(一个原因是眼睛做过手术,家人干涉

网友:
我第一版没做成功,没有完全复刻。后来木板收到了就开始把605-3A机芯装壳子。还没做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原来这电路还有第二版啊

我也是刚看到有第二版。

等有空了也仿制一个试试。

网友:
一举导致某宝纸巾盒脱销~~~

这动手能力够强的

网友S:
这个机壳利用的好,也好看萌萌难的,洞洞板搭建电路和我一样,哈哈哈。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机壳利用的好,也好看萌萌难的,洞洞板搭建电路和我一样,哈哈哈。赞一个!

坛里好多老师自己能做机壳手艺了得,自我做不来,只好寻找可直接利用的壳子了。

网友:
真的很清楚详细,值得学习,仿古形状更有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