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实木蓝牙音乐全格式桌面音箱制作(详细过程)

楼主(2020-05-31):
一直以来发烧友制作音箱、收音机等作品,机壳都是困扰的难题。今天给朋友们介绍一种相对简单,使用,观赏收听都比较专业的制作方法。
1、材料选型:一定要选择红木类材料,种类繁多,根据自己喜欢选择,(不详细介绍可以网上学习)我一般是去做高档家具木器厂,要他们的下脚料。15厘米以上长都可以。一般的板子都有30MM厚。
2、下料开板:材料有了要根据自己规划的壳体尺寸,将厚料用钢锯或片据。开成4-6MM厚德薄板,根据自己尺寸下好料,开好需要的孔洞之类的。
3、将4边料对角为45度,一定要对好。粘接,风干。制作面板,(初步打磨一次240号砂纸)
4、安装内部元器件,按键、喇叭、电池、充电板、主板等调试好,将面板和背板粘接壳体上。注意,面板是盖在上面,后板是镶嵌在里面的。
5、打磨上蜡:打磨是个辛苦的活,需要时间和耐心,先用240砂纸打磨的看不见加工纹路了倒角修边等,换500号继续打磨,1000号进行打磨,最后用抛
    光快抛光。手摸上去光滑可以把玩了。上蜡用布(毛巾)继续摩擦2遍,这时你的心里特别高兴。自己的作品可以炫耀了。哈哈。
下面发图

选料

选料

开板

开板

工具

工具

按键

按键

粘接

粘接

内部框架

内部框架

我用的胶

我用的胶

木蜡

木蜡

背板充电插卡开关

背板充电插卡开关

网友:
我是个笨蛋只能看着,馋

网友:
真正的技术活儿。

楼主:
今天不能图片了明天发电路板、喇叭、充电、电池。图片

网友:
欣赏佳作期待更新

网友:
楼主说的容易,实际做起来,难,我就连把木料切成片都做不到

网友:
我期待着全格式的解码器。

网友A:
榫卯工艺链接吗?没看清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榫卯工艺链接吗?没看清楚结构。

板子厚度只有4MM厚,打磨45度粘接就行了。用不了卯榫链接。面板和后板一合OK。摔都摔不烂。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厚度只有4MM厚,打磨45度粘接就行了。用不了卯榫链接。面板和后板一合OK。摔都摔不烂。没有问题。

内部用网上的板子加功放小片,按键板,充电保护板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很想知道按键如何与电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按键如何与电路连接

木质按键底下有一块洞洞板做的6X6微动开关板。用6线连接到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用点什么深色木头就是黄花梨?就算是国标红木做音箱,这么薄的板子估计也出不了什么好声音,厚度加倍还 ...

   材料的确是黄花梨木的,如果不是,这个厚度早就断了。密度大纤维细腻。有强度。要说听感,歌曲什么的没有问题,低音肯定不行。毕竟喇叭就2寸。供电3.7伏,都是做做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用点什么深色木头就是黄花梨?就算是国标红木做音箱,这么薄的板子估计也出不了什么好声音,厚度加倍还 ...

以前做过书架箱,大功率功放,那动态。

网友:
太漂亮了,能把USB口改改按键那种风格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