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示波器到了 续

楼主(2020-05-31):
昨天发了一个平板示波器到了的贴子,受到各位老师的加分鼓励以及多位坛友的参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今天又学习了下该机的时基系统与垂直的灵敏度。该机的垂直灵敏度(加上探头×10档,减去重复档位)一共是12档,从50mV/div到50V/div,时基分30档,按1、2、5的进率从10nS到50S,请看图。

网友A:
我怀疑,是否真的1G的取样,不竟这么便宜,能测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否真的1G的取样,不竟这么便宜,能测一下吗?

我几年前买的虚拟示波器采样率为48M,测量10MHz频率,能显示很完美的正弦波。按48M采样率,每个波形有4.8个采样点,不可能有完美的波形,测10MHz方波时漏了陷,还是正弦波,猜测是通过软件虚拟出的波形。所以只有 测量更高频率的方波才能证实采样率是不是1G.

网友:
恭喜楼主得到个好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虚拟示波器采样率为48M,测量10MHz频率,能显示很完美的正弦波。按48M采样率,每个波形有4 ...

示波器显示可以选择点显示和矢量显示, 后者就是有插值,一般是sinx/x插值(或者线性插值), 对采样点少的正弦波插值效果很好,有时会起到副作用,产生虚假的波形

而点显示不插值,采集多少点显示多少点,能看到真实的波形

采样点很少的原始采样点

sinx/x插值后

对于周期信号(即使非正弦波), 可以使用多周期采集叠加的办法,来弥补单周期采样点不足的缺点, 因此一个周期波形上的点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采集的

但是sinx/x插值有时会产生虚假波形

如图, 波形看上,并不大好,有过冲振铃现象

真的如此吗? 切换到点显示,恢复真实面目

其实一点都没有过冲,是规整的方波

如果把采样率提高,可以看得更清楚
插值对比_1KHz_点显示2(采样率更高).p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虚拟示波器采样率为48M,测量10MHz频率,能显示很完美的正弦波。按48M采样率,每个波形有4 ...

1、正弦内插是所有数字波波惯用的手段,一线三大家也正弦内插

2、采样率和带宽是两码事,显示方波的正确性在于带宽,你只说了你的波波采样率 48MSa/s,带宽呢?

通常带宽定义为输入信号幅度的 2^0.5 倍时频率

方波的傅里叶级数为 f(t) = 4/π * (sinωt+ sin3ωt/3 + sin5ωt/5 + sin7ωt/7....+sin nωt/n...)

一般认为要能显示方波,至少有基波 5 倍带宽,这意味着 sin5ωt/5 谐波幅度只有正确值的 0.707 倍也就是从 20% 降低到大概 14%(这不意味着 3 次谐波没有损失),那么这样的波形实际上是啥样?

是这样的

各次谐波

函发产生的接近理想的方波的各次谐波

所以,一个 10MHZ 方波,哪怕你有其 5 倍带宽,其实波波也不能正确显示,那么你的波波带宽究竟多大?我上面演示的菊花波波,2GSa/s 采样率,带宽也才 100MHZ 而已。

网友:
楼主找台调频收音机,表笔用10x档,看看能否测出本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sinx/x插值有时会产生虚假波形

如图, 波形看上,并不大好,有过冲振铃现象

这个就是混叠,用有混叠方式五次正弦波合成方波就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感谢各们老师对数字示波器的科普知识,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E:
小巧不占地方,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巧不占地方,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价格几何?

699到手,性能还没仔细测,只测了20M正弦波可以,20M方波有些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699到手,性能还没仔细测,只测了20M正弦波可以,20M方波有些变形。

如果 100MHZ 带宽属实则 20M 方波肯定有变形,前面经分析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的 20M 方波哪来的,上升、下降时间多少,有没有指标?

网友:
能否测出收音机的本振波形,不知灵敏度够不够。

网友:
期待进一步性能测试

网友F:
买东西HP,泰克示波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东西HP,泰克示波器不错。

买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正弦内插是所有数字波波惯用的手段,一线三大家也正弦内插

2、采样率和带宽是两码事,显示方波的正 ...

有看过tek,hp有些crt显示屏示波器标示100msa/s,带宽却标500mhz,这是无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看过tek,hp有些crt显示屏示波器标示100msa/s,带宽却标500mhz,这是无知?

这个叫做“等效时间采样示波器”,我以前解释过它的原理,简单讲就是通过一个采保电路,以很短时间的孔隙对输入信号进行采保,然后用低速度的 ADC 慢慢转换;下一次,在重复波形的上此采样间隙之后一个时间间隙再采样 -- 转换。

所以你看到的一个完整的波形,其实是对很多个波形采样的结果,每一个波形采样一个部分。

优点:可以用低速度 ADC 做到很高带宽,在 ADC 速率不足的时候可以解决采样频率问题
缺点:只能采集显示重复的波形

而我们之前说的波波,是实施示波器,

缺点:ADC 采样率要非常高,因此成本就很高
优点:可以采集显示不重复的波形

这是两种不同原理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做“等效时间采样示波器”,我以前解释过它的原理,简单讲就是通过一个采保电路,以很短时间的孔隙 ...

感谢大师科普,有得啊

网友H:
这个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吧

699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