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设计的一点建议

楼主(2020-05-31):
输出变压器(包括电源变压器)设计时最好选用舌宽和叠厚相等的变压器铁芯,这样线材的利用率最高,导线电阻功率比最小,很多人忽视这样设计方案,而想通过绕紧来提高导线利用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积相同。周长不同,节省不少线材。

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减小了分布电容等等

网友:
有什么道理?记得是叠厚等于二个舌宽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没说一样,最好,最好的要素岂止一个啊,空气一样的内容

问题是你是这样做的吗?虽然道理很简单但是忽视的有很多

楼主:
叠厚和舌宽越接近导线效率越高

网友C:
叠厚是舌宽1.5倍漏磁最小,适合输出变压器,比你的所谓效率更有价值。

网友:
你这只适合电源变压器。

网友D:
想过其他损耗没有?例如:漏感。

网友:
绕紧电容也大,甘蔗没有两头甜,一般采用银线、交叉、分层、串并、坡莫
、超薄、高导磁铁芯都是好方案,银线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厚是舌宽1.5倍漏磁最小,适合输出变压器,比你的所谓效率更有价值。

出处哪里,没有根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过其他损耗没有?例如:漏感。

越接近圆形漏磁和漏感应该越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中,由于所需要的容量各不相同,不可能做得到叠厚和舌宽是固定的比例。这个问题是硅钢片模具设计者优化 ...

这个是给自己DIY人看的,这样设计胜过你努力的绕紧对导线效率的提高,如果你的变压器定型了当然没有办法,如果你想自己绕制新输出变压器,为什么不从源头就尽可能向最好的努力呢,造作输出变压器费工费时,这样设计比你中间用工艺改变优越的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自己DIY人看的,这样设计胜过你努力的绕紧对导线效率的提高,如果你的变压器定型了当然没有办法 ...

你的说法、理论上绕制电源变压器时是效率最高的、这早有结论。
但建议设计输出变压器就不对了。输出牛首先得考虑电感量,其次是载流量、而效率则是放在最后考虑的。因为铁芯窗口面积是固定的,容线量(匝数)是固定的。
例如用EI76片绕输出牛:25.4x38(1:1.5)电感量可以轻松做到20H,最低频率可以做到30Hz;如果用25.4x25.4(1:1)、电感量最大只能有12H左右,最低频率要60Hz以上。你说会有人为了追求效率而采用你的 “建议” 吗?    当然、我是纸上谈兵、你可以绕两个试试、看看我说的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说法、理论上绕制电源变压器时是效率最高的、这早有结论。
但建议设计输出变压器就不对了。输出牛首 ...

你手里只有这个规格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还没有购买为什么非要用效率低的选项呢,不要忽视这样的设计,如果向上面那个楼层说的可以提高效率近百分之50

网友A:
截面积相同。周长不同,节省不少线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手里只有这个规格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还没有购买为什么非要用效率低的选项呢,不要忽视这样的设计,如果 ...

我也给你个建议:不要光在“效率”上考虑问题。按你的说法、要解决效率问题只有加大铁芯、否则只能牺牲低频下限......
玩胆机的朋友都知道,做完的机器起码摆着也得看得过去眼,总体结构也得基本协调美观。设想、一对1:1的96瘦牛旁边立着两只6P1小管能顺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接近圆形漏磁和漏感应该越小吧

你确定,你的变压器,在所有方向,都有导磁外柱?

网友:
1:1当然线材的利用率最高,但是窗口有闲置,一般见到的成品都是1:1.4,这样正好绕满,厂家模具这样设计应该有他的道理吧。

网友:
对输出变压器来说性能大于效率,1:1.5时性能最佳,这早己成定论,不要问我从哪里得到的,过去5,60年代书上比比皆有此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给你个建议:不要光在“效率”上考虑问题。按你的说法、要解决效率问题只有加大铁芯、否则只能牺牲 ...

这样不只是单独提高线材的效率,同时可以减小分布电容提高高频性能还有许多衍生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减小了分布电容等等

有用的就留下,谢谢前辈们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