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k2000A焊台设置求助!!!

楼主(2020-05-31):
收了一个橙色还可以的tbk2000A的高频焊台,很重很结实。
由于没有说明书,也不知道咋操作,瞎按说明如下:看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感谢!
焊台和快客的203H长相一样,就不上照片了。
有上下和*   号按键,电源开关,三位显示的数码管
瞎按有如下显示,求大神指点都是啥菜单或者内容:
长按*后显示0,0这个界面的时候,若按*返回加温,若按上下为1-9个数字菜单(焊台不加温)
1号菜单:420-480-540-600四个数值可以设定(设定为420)
2号菜单:200-150-100三个数值可以设定(设定为100)
3号菜单:100-300数值变动(设定为100)
4号菜单:OFF-001-240数值变动(设定为001)
5号菜单:OFF-001-240数值变动(设定为off)
6号菜单:OFF-ON(设定为off)
7号菜单:001-090-OFF数值变动(设定为001)
8号菜单:OFF(只有这一个显示)
9号菜单:---可以设定三位有效数字,设置为有效数字按*就会开始加温,但加温还是按照第一个菜单显示的数值加温。设置无效---值后,会出现0和H少右面一竖杠的显示,完后也开始加温。
0号菜单:无实质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加热,到100-200的个别数字的时候会闪动,200-370度的加热过程会一直闪动,之后到410度会稳定上升(感觉半秒1度的上升),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问题:
1、如何理解1-9这几个菜单是干啥的?
2、回温非常不好,大点焊点的焊接掉温度,如何调整或者检查维修?
请大佬给我帮助!谢谢!

网友:
没用过帮顶,字数补丁。。

网友:
拆面板内部的线路板上有个出厂复位键的。别的不会。

楼主:
没有找到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