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胆管整流真能提高胆味?

楼主(2020-05-31):
最近准备diy自己的第一台小胆机玩玩,初步选定6P1单端,整流打算用肖特基二极管,但是一些老烧说要用胆管整流胆味才浓。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
    电源就是用来给电子管提供工作电压的,别相信什么用胆管整流会增加胆味的忽悠。
    电子管刚发明的时候,都是采用蓄电池做电源的,这才是电子管供电的老祖宗。早期电子管的灯丝都是4V、2V、6.3V,这里就留下来蓄电池供电的痕迹。
    那时候的电子管设备极其笨重,主要是蓄电池的构造和份量使得难以用在移动设备上。后来移动设备才逐渐改用干电池,固定设备大多采用交流电。
看看那时候的车载可移动无线电设备吧,电池占了很大的地方。

    电子管工作时需要的是直流电压,电池才是正宗的电源。
   电子管整流内阻大,压降大,与蓄电池供电的内阻小相差甚远,所以,别相信那些忽悠。

网友:
我不是金耳朵,我听不出来。我试过,全胆整流只是内阻高些,电压低些,所谓声音没温暖,和内阻高有关吧?

网友A:
不可信,电源只是像一个人吃米飯和吃饅头一樣,与人要做什么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信,电源只是像一个人吃米飯和吃饅头一樣,与人要做什么事无关.

是呀,我也觉得没必要用胆管整流,功耗高效率低内阻大。几分钱二极管能解决的事,效果还更好。

网友:
是这样的,差别很大,犹其是用号角类高灵敏度音箱对比。但二极管也有它的优势地方,音场比较宽深,频宽表现好。看你追求什么

网友:
最近搭了一台6v6推挽,胆整流,与另一台大力宝石整流6v6推挽相比,声音特别圆润,宽松,特别是低频,各有特点,各取所好,胆整流多了一种玩法。

网友:
对声音的影响好象只有工作点的变化吧、、、木耳表示不太懂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整流高压建立得飞快,对功放管6P1来说,灯丝还没预热到发射电子的状态,加上屏极高压不利于阴极寿命 ...

对于单端来讲没有影响,对于乙类推挽来讲有影响,由于电子管的内阻很大,大音量时大电流时压降大,不能如实的反映出实际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整流高压建立得飞快,对功放管6P1来说,灯丝还没预热到发射电子的状态,加上屏极高压不利于阴极寿命 ...

灯丝没发射电子,电子管相当于绝缘体,只要电压在管子安全范围内,应该不会对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C:
可以用二极管整流,用电子管做缓冲!

网友:
作为初学者先鼓捣出声是正理,还没有出声就考虑胆味儿,有点操之过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二极管整流,用电子管做缓冲!

这样做还是内阻高,直接石整流或加延时。

网友:
新人理解,胆味儿跟输出牛有关,电源不知道跟胆味有没有关。

网友:
玩胆机不用胆整流不如不玩,多一个胆多一分胆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信,电源只是像一个人吃米飯和吃饅头一樣,与人要做什么事无关.

别迷信,看看小日本的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还是输出牛对胆味的影响最大。

网友:
    整流电子管从十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晶体二极管从几分到几角。如果不说胆整流能提高“胆味”谁还去买整流电子管。现在的“音源”设备都是“石机”,是不是用电子管制造音源设备更能提高“胆味”。再有就是“水电”、“火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和你用苹果打电话,和安卓打电话一样
感觉不一样罢了

网友:
只要可以满足电流需求,尽量用胆整流。特别是单端,传统的胆整流 + C L C 整流声音最好听。

网友:
即然要玩电子管为什么不用电子管整流呢?电子管玩的就是一种情怀,感觉和仪式感,先不说声音和石整流有无变化,看见电子管发出的辉光就感觉舒服,健议还要给前级加电子管稳压管更好看,要玩就不要考虑节电费用较高的因素,如果这样最好不玩更好。

网友:
就是个情怀而已。反正你听不出水电风电核电之类的

网友:
胆味分视觉和听觉两部分的

网友:
      电源就是供给各个电路工作能量的,虽然也有其本身特性参数,但对整个系统而言只要能满足能量要求,其它差别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电源内阻,电源的调整率,对于带有乙类放大因素的放大器对电源相对则要求要高一些,因电流变化大,电源内阻小,动态调整率宽相对要好些。晶体管与电子管电源不会给系统带来明显差别,早期规模无线电厂生产的扩音机包括剧场用的都是电子管整流,后期有用高压硅堆的,市场也供应一些硅代管,效果没有什么变化,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整流甚少,电子管电视机基本都是晶体管整流。
      有人说两者音质不同,这是由于在机器不变的情况下,用一种代替另一种造成工作电压变化,电子管工作点移动而出现放音差别,得到的当然不是正确结论、
      对于全波整流滤波后带载B+输出电压晶体管约等于1.2E2(变压器次级电压),电子管约等于E2。这就是对声音重放的差别所致的原因。不是电源采用元器件的不同。

网友:
谁也不傻。几分钱能解决的事非要花几百元?

网友:
俺有两套单端胆功放,一套胆整流,一套石整流,俺听不出差别.......

网友:
无论是因为整流管的异同,还是因为电源内阻的变化,或是直热旁热导致的电压差异,胆与石整流导致的音色变化是明显的,这种微妙的音色变化也是发烧的乐趣所在。既然玩胆,何不去试试胆整流?何不去体验一下换管的乐趣?墨守成规不可取,人云亦云也不足取。

网友:
胆整流至少视觉上更符合颜值的要求,另外一点就是有一定的缓冲延时,对于电子管有保护作用。

网友:
所谓胆味,要看是声音还是外观。
对于声音,这个关系到能否科学理解影响整个放大器输出频率范围的有关因素。事实上,了解有关因素的人,不容易说服不了解的,简单的一段话不可能讲清楚。
至于外观,情人眼里出西施,喜欢的就好。

网友D:
一直不敢玩胆机,怕不结实,小孩一下子给打碎了,管子又金贵

网友:
电子管的二极管内阻大,天线曲线无转折点,几乎从零开始几乎线性,晶体二极管有转折点,内阻小。两者整流后无虑波的话,理论计算出的波纹系数有微不足道的差异(大约相当于放大镜下观察)。这对音质音色毫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不敢玩胆机,怕不结实,小孩一下子给打碎了,管子又金贵

便宜的管子很多呀,比如6n1推6P1,管子几块钱一个。输出牛贵是真的。

网友:
胆整流,这些都是忽悠,关键是工作点调好

网友:
本坛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信这些发烧玄学的东西。

网友:
发烧有啥玄学,无非是js的手段

网友:
试过6n5p,整流600ma负载半小时,无跳火等现象,可做廉价整流管用,还是旁热整流,图经济,4007就可以,胆管几乎和整机高压同步,对保护高价管有利,4007随便找个节能灯拆几个,不花钱,低能耗,声音区别不做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没发射电子,电子管相当于绝缘体,只要电压在管子安全范围内,应该不会对寿命有影响吧?

据说是电场强行把冷态下的阴极里的电子拉出来,会导致阴极材料崩解,寿命下降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