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重做6P3P推挽,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图能否直接施工,谢谢。

楼主(2020-05-31):
之前第一级是SRPP电路,几经周折换用各种管子均不理想,麻烦各位帮我看看现在这幅图靠谱否?
感觉6N1一级放大会不会增益不足?
请指教,如果不妥需要怎样改动?谢谢。

网友A:
楼主说重做6P3,能看下您之前重做之前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重做6P3,能看下您之前重做之前的电路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请看图。

楼主:
这幅图也挺简单,相关管子手头正好有 。

网友A:
楼主,我也是玩6P3P的,而且主要就玩6P3P,我觉得您原来的电路要比您现在的电路更成熟,声音也优于后者,如果你真的要折腾的话,建议换成胆整流,然后升级输出牛。

网友A:
给你两张图参考下,其实推挽图纸差不多。主要在工艺和牛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 只是这样按图施工,6N1的增益肯定是不足的,而且很不足。尤其是第一级6N1的屏压只有几十伏,增益是很低的,而且,第二级平阴分割倒向还没有增益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玩6P3P的,而且主要就玩6P3P,我觉得您原来的电路要比您现在的电路更成熟,声音也优于后者,如 ...

我也很喜欢6P3P这个管子,外观好看价格尚能接受,十多年来陆续收集了十多个。前些年用他做过单端,但推挽始终不成功,先是功率管红板,后来是第一级SRPP电路的6N3灯丝接地后很快灯丝和阴极就击穿,换用6N11后刚开始能用,一段时间后还是击穿了,表现为听半个小时后陆续交流声大做,但灯丝不接地又导致有交流声,6N2则根本不能用,上电就击穿产生巨大交流声。我的电源变压器次级是双330V且市电常年235V以上,晶体管整流,因没有5V绕组无法使用电子管整流,导致阳压过高,空载有500多V。

网友:
    问:电源变压器的灯丝线圈仅有两组6.3伏的,能否接5U4(灯丝电压5伏)作整流之用?
    答:可以利用,灯丝绕组电流要够用。只要将6.3伏降至5伏即可,这时需在灯丝电路中串入一个降压电阻R,其值为 R=(6.3-5)/I==1.3/3=0.43欧  (式中5U4灯丝电流2A)  功率选7W以上。
    找个合适的电阻丝自己绕制。
    晶体管整流滤波后带载电压约等于变压器E2的1.2倍。电子管整流滤波后带载电压约等于变压器E2。这里都是指全波电路。

网友:
      为什么非得用直耦电压前级呢。其实这种电路是电子管回归热出现的哗众取宠电路,无非是夸大电容交连的相移偏差想象中的失真,也是在爱好者可以低成本获得测试仪器情况下的用眼收货,这种电路比较适合的只有类似6N11低压管制作的SRPP电路,其它的都是理论上的优势。缺点是动一发而动全身。
      详细阅读下面的论述就看见其是否有必要性。

                                          放大器的失真:
    放大器失真的种类可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由于放大器对各种频率的信号放大的程度不一致(放大系数随频率变化),使组成信号中的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分量按不同的倍数放大所造成的失真。这种失真表现在输入信号音品(音色)的改变。人类的耳朵对频率失真的感觉是不太灵敏的。
    相位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间的相位发生了位移而引起的失真。相位失真就示波器或无线电传真中的放大器来说,对它要求很严格,对语言、音乐放大器关系不大。
    至于非线性失真,它严重地影响了放大器的放大质量(在语言、音乐放大器中表现为声音模糊不清、沙哑),所以需要尽量减小。这是放大器必须控制的也是通常所指的放大器失真。
    一般情况下,放大设备都是由几级放大器组成的。这时,总的非线性失真系数等于各级放大器非线性失真系数之和。实际上,由于末级功率放大器输入信号最大,电子管特性曲线运用的范围最长,所以末级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最大,前面电压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则很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输出变压器、扬声器也会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失真。
    为了减小非线性失真,必须正确地选择元件,设计电路,选择电子管的合适的工作点。另外也可以采用负反馈、推挽电路等措施来减小非线性失真。

网友B:
       直耦电路也非一朝一夕的应用,历史上也有好多试验与先例,但是您看看用于剧场礼堂的高保真宽频带扩音机以及对音质失真要求较高的电影还音机,基本没有采用直耦电路的。这种现象如同把晶体管电路用于电子管里一样,目的就是证明他比前人高许多,学识先进渊博,能与时俱进,应用现代技术发扬光大。殊不知往往这样的移植成为“东施效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张图参考下,其实推挽图纸差不多。主要在工艺和牛

请问12AU7可以用什么国产管子替换?谢谢。

网友A:
国产管可用6N10直接代用12AU7,管脚排列与灯丝接法与电压等相同。实在买不到可以把④⑤脚改成6.3伏供电,⑨脚接地,用国产管6N1代用,这种管子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管可用6N10直接代用12AU7,管脚排列与灯丝接法与电压等相同。实在买不到可以把④⑤脚改成6.3伏供电,⑨ ...

谢谢。
6N10恰巧没有,只有6N1/2/3/4/5/6/7/8/11/13。
第一级我准备用6N1,但倒相只能用6N8P了,因为管座是大八角的无法更换了,麻烦帮我看看电路参数怎么调整才合适?
另外这幅图是6V6的,功率级参数需要调整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耦电路也非一朝一夕的应用,历史上也有好多试验与先例,但是您看看用于剧场礼堂的高保真宽频带扩 ...

感谢版主参与讨论,我现在对SRPP电路兴趣全无。

网友:
6V6,6P3P,6P6P,EL34,Kt系列管子不同的是电压不同,输出功率大小不一样,其它没什么不同。都能直代。都是6P3P发展而来的。电路无需改变,以后有机会直接换成6V6的,声音会更好。因为屛流小啊。

网友:
论坛之前有人发贴问过,你也可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要么在屏阴倒相后面分别加一级放大,要么换成长尾倒相,不然增益不够。。。

网友:
我也喜欢6P3P  推挽木有做过  现在有两套都是单端  效果不错  准备有时间也搞搞推挽玩玩

网友:
    一楼的这个电路图到处都见有,我就奇怪是V2的上下臂电阻为什么取值那么大,电流几乎趋向截止(手册上6N1是7.5mA,这里才不到0.6mA)。不知该级工作点的确定依据是啥呢。。。?

网友:
如果6P3屏压是360V,不要超过360v,帘栅极电压最好控制在250V至300V之间,以防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过载。为了防止失真,帘栅极需要用线绕电阻分压,或稳压管稳压,尽量减少电压波动。

屏阴分负载倒相,本身没有增益,需要前面加一级前置低放。此外,屏阴分负载倒相与前级采用直接耦合时,需要注意,前置低放管的屏极电阻的阻值,一般与分负载倒相管的阴极电阻的阻值差不多,以时倒相管栅极电压控制在1到2伏左右。如果栅压值很大,则倒相管工作在乙类或接近截止状态,不但输出减少,而且带来失真。

您查一下您的电路,前置管负载电阻与倒相管阴极电阻不匹配。电路中前级屏极负载47K,倒相管屏阴两个电阻均为100k.建议屏阴电阻均改为47K或50K.

此外,如果不在放大器前面加一级放大,为了提高增益,最好采纳平衡倒相电路。

网友C:
疫情期间我刚刚做了一个6P3推挽,电路结构是6F2+6P3,也是大力宝,关式电路,效果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疫情期间我刚刚做了一个6P3推挽,电路结构是6F2+6P3,也是大力宝,关式电路,效果不错 !

关氏电路简单明了,我也想做,但我的电源变压器没有负压绕组导致无法施工。
不知如何解决负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