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pFx2的空气可变能否配合101A、104A、101S、104S?

楼主(2020-05-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470P的可变接1600P的电容再接线圈,最好看下原来470P可变时的垫整电容是多大,重新算下垫整电容容量,这样天线联接1600P,震荡联接重新计算的垫整电容。

网友:
还是买只365x3的双联来配101A ,S和104A, S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能否用拆片的方式来减小最大容量呢?

网友:
      1)在双连分别串连1600P云母电容,这样最小容量变成11.9P基本没变化,最大容量变为363P,配合101线圈按该线圈提供的说明书不用任何改动,只不过频率跟踪会变化,也就是原来的刻度盘电台的位置会变了,应该重新统调跟踪。如果自己制作收音机,只要按普通方法进行统调,自己画一个刻度盘就可以。
      2)拆掉相应的片数使其接近max365P。3)再另行买一只2X365P可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为了中频偏差在可控范围内,可变的低端最大容量并没有用尽最大容量,是用垫整进行了调整的。垫整相当 ...

我说的是天线端串1600P电容,震荡端重新计算垫整电容(1300P),如果不想动原来的垫整电容,就像天线端一样串个1600P电容。串电容和改垫整电容效果是完全相同的(你算的1300P也就是1600P串6000P的值),安装位置不同而已,都是串联。考虑到上述计算值都圆整到了百位数,有一定误差,串两个1600P更合适,但要用误差较小的云母电容,瓷片不行。

网友:
重新绕一下线圈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