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L7推71A耳放自激

楼主(2020-05-31):
最近在制作一个6SL7推71A的耳放,一级推动电路也很简单。
搭好之后上电检查静态工作点一切正常,各点电位都基本符合设计。但是发现奇怪的噪音问题:RAC输入断开时,有轻微底噪。但RCA连上线即便音源不开机时,耳机都会有随着电位器同步增大的低频噪声。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自激 ?
两个问题这里请教一下:
1. 第一级6SL7的栅极是否一定需要栅漏电阻,及串一个10K左右的电阻,我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电路都是这样。
2. 因为机箱开孔的原因,两个声道各采用了1/2个6SL7,那么没有使用的另一半是否需要屏蔽接地?
谢谢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不是自激。因为6SL7和71都是低跨导的管,不易自激。
我觉得可能就是直热管的本底噪声。
首先,直热管就不太适宜做耳放,因为耳放对放大电路的底噪要求非常高,有一点点噪音就能听见。而且,直热管的本底噪声就是要比旁热管大。

楼主:
谢谢海版,刚自己琢磨了下原因还真找到了。
原来输入屏蔽线接地是在电位器端音量,而RCA输入忘记落地了,完成了接地顺便把6SL7不用的空脚接地,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好了就行。说明技术(装配图-总装与部装);材料;元器件(零件图)都没问题。这就是工艺问题了,没能保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求。缺乏的只有耐心与细心。

楼主:
听于版说话的风格,大概也是工程师出身。
DIY的过程确实是这样,从电路选择、元件、机箱二次加工、订制牛、到总体布局设计,全部都需要耐心和细心。
一定程度来说,享受的是结果,也是制作及解决问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