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最简单的电子管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0-05-31):
以上这个图中我在思考,是不是甲电的正负极颠倒一下才比较好呢,因为,甲电的电子流动方向和乙电的电子流动方向是相反的,那到了公共节点那段线路中,会不会相互有损耗的存在呢??哪位老师看给答疑解惑下,多谢了

网友A:
按照8楼白版的接法最科学,也就是你的原图把灯丝正负颠倒一下。虽然这一结果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解释却完全不同。灯丝电流是一个实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它由灯丝电压来控制。但屏极电流在灯丝到屏极这一过程中是电子束流,影响电子束流的因素是电场分布,所以按照白版的方案可以使电子管工作的更好一点。

网友B:
你只要记住电子就是电子,部分所属。在公用的导线上,两个方向的电流抵消以后剩余的电流,就是这段导线上的实际电子的流动,你没必要介意两个方向的电子流会出现相互冲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记住电子就是电子,部分所属。在公用的导线上,两个方向的电流抵消以后剩余的电流,就是这段导线上的 ...

也就是说,电子和电流至于怎么样,在电路中我们不必关心,只是看结果就好吗?如果这个电路中把甲电极性对掉,对电路是否有影响,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电子和电流至于怎么样,在电路中我们不必关心,只是看结果就好吗?如果这个电路中把甲电极性对 ...

对,只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只看结果。

好的,感谢

网友:
甲电与乙电的电流各自形成自己的回路,其公共段电流是两者的向量和。具体请阅读《电工学》《物理学》“ 基尔霍夫定律 ”。

网友:
和楼主观点正好相反我觉得如图所示的电路,对于那段重叠的电路而言,是节能。
因为我认为电流不是流,是场,在电流中不会有电子千里迢迢从这个电阻跑到另一个电阻。从这个原件跑到另一个原件。导线电阻的损耗不过是对场的阻碍作用,或者说在场里面消耗能量的过程。这样说来,如图所示,两个电流抵消的部分,能耗肯定低。这个问题不用考虑。
需要考虑的是灯丝是阴极的电子管,由于灯丝每个部分电位不同,发射电子密度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直流管电路电路多采用灯丝电源负极接地,其灯丝对地处于正电位,优点是栅极有一定负偏压。

网友:
      电回路中,电子从电源负极出发回到电源正极。
      我理解为甲乙电是两个不同的电回路,甲电电源负极的电子出发后不会跑到乙电电源正极。如果可能的话,甲电正极与乙电负极相接,马上玩完。
      只是电线直径需考虑所流过的电流总量。探索一下有好处,但这个历经百多年考验的电路我们不必担心它的合理性。

网友:
基尔霍夫定律、节点分析法和回路分析法——高中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8楼白版的接法最科学,也就是你的原图把灯丝正负颠倒一下。虽然这一结果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解释却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