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插座怎么接线?

楼主(2020-06-01):
拣来的一盒三相插座,看上去是新的,外壳上标了25A,没有其它标志,怎么接线呢?百度一下接法不一致,有的是最高处的一竖是PE,有的是下面一横是PE。这家伙不敢接了,接错了这还得了。

网友A:
根据以往的经验3个方向形状一致的是A B C火线,一个方向特殊的或形状特殊的是地线(零线)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对的。

不过对于上面那个孔,有的设备需要N的时候,就有人拿去接N了,PE单独从设备侧接地,不跟插头一起。
ABC三相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鉴于事实上的混乱,使用前还是要确定下设备插头是否也是按插座的方式接的。

网友:
上面一个是地,下面是三相,应该有标识的

网友:
每个厂家的会有差异,按照图示接就是了。
这是另一款的标识:

这是一款插头的标识:

配套插头的插座标识:

网友:
用作3相电就要竖孔接零线,其他3孔接a、b、c相(火线),地线不经过插头直接设备~这是标准接法。
如果用作单想相电竖孔接地线,其他3孔中选2(一般取左右2孔)接火线及零线。

网友:
上面接地,下面分别接三根火线就可以了,不用分ABC,你也分不清楚,接电热设备不用分,如果是接三相电机,如果是反转了从插头处互换两根火线就是正传了,如果是接单相设备最好不要是用这样的插座,以免用错出事故。

网友:
这个插座接线要和插头配合。没有原配套插头不要乱接。

网友:
没有能相匹配的插头,这样的插座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好像确实是不统一,我的经验就是用之前先测一下,谁知道之前的电工是怎么接的。自己接的插座会在上面贴标签标记。

楼主:
那就按最上面一竖接零或PE得了。
如果不要零线最好把上面竖线空了这样明显点省的麻烦。

楼主:
上街转了7家五金店,插头没买到,有的甚至说没见过这种插座。有一家有插座没插头,比划了一下尺寸不一致,即便有插头也配不上,尽管都是25A的。据此即便网上买个插头恐怕也不配套,只能买这个牌子的,不知道这个品牌质量怎么样?像杂牌。不如重买一套。这个插座没用,拆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以往的经验3个方向形状一致的是A B C火线,一个方向特殊的或形状特殊的是地线(零线)

这要出乱子了,不,要出事故了

网友:
看插座标识直接接,接好用电笔试火线,和接地,试好了,插头按照插座接,三相电,接好都要测试,接电机还会有反转!没有固定方法!

网友:
5#正解添加紫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