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连改装四连的巧妙办法

楼主(2020-06-01):
以前为了制作大环线圈而买了几只二连空气可变,每连为810P,因为多买了几只,做矿石机吧,容量就偏大,一直放着没动,今天在想办法怎么用上它,不浪费,看了一下结构,发现可以改装成四联,只要把原来每个单连多中间锯开,每连的定片是19片,正好把中间的定片锯片,成了二定一样九片的二个双联,双联就成了四联,正好可以用来做中短波双调谐电路。开始想用小圆锯开刀,发现不行,最后发现还是用最简单的钢锯锯切的办法,很简单的就锯开了,效果非常好,每个单连锯开了成了二个容易390P的双连,二个就成了四联,效果非常好,不注意看不出来改动过,这样可变就有了用武之地了,上图大家看看改装

改装注意点,钢锯最好采用细齿锯, 齿尖朝前,回来时用力,这样操作上容易一些,因为锯的是很薄的片,所以要掌握好办法,不要太用力,将锯片贴着中间那片要锯掉的定片锯切,开始不要推,基本用回拉的方法,几次顺畅以后再根据手感觉锯切,不用心急,很快能锯断,然后再换定片另一边,锯的时候,把动片旋出保护好,不要影响损坏变形

楼主:
中间拔掉二片动片,间距分开了,也方便插入屏蔽片,没拔以前是约395P,拔片每连降为365P,容量范围正合适。在18--365P左右。可以用在中短波双调谐矿石机电路上。

网友:
顶!高级玩家,版主威武!

网友:
顶!高级玩家

网友A:
1966年把一个365P的单连可变也是这样锯开改为不等容双连,装了个超外差收音机,振荡线圈自己计算绕制,调试时发现,两连定片之间没有接地屏蔽,效果不是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6年把一个365P的单连可变也是这样锯开改为不等容双连,装了个超外差收音机,振荡线圈自己计算绕制,调试 ...

你说有道理,这个等试验了再看看效果,收音机跟矿石机的要求也许不同,等装起来试验一下看看影响大不。中间的间距过小,就是原来一个定片的间距,要再弄个屏蔽有点难,要是影响不太就用着,要是影响大,看看能不能插焊接一个屏蔽片试试,如果间距太小,可以二边各拔掉一片动片,这样间距就足够装个屏蔽片了。到时候看实验再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有道理,这个等试验了再看看效果,收音机跟矿石机的要求也许不同,等装起来试验一下看看影响大不。 ...

我后来是再拆掉一片定片,才用一片很薄的镀锌铁片加在两连之间和底座焊接在一起做屏蔽。虽然减少了电容量,但效果就无忧了。振荡线圈又重新调整了匝数,本来不想调整,但考虑到调节范围覆盖,还是做了调整,带来的问题是统调似乎改变了比较明显。
我想不通的是,有机薄膜双连也不见得有屏蔽,它为什么没问题?
后来文革干扰比较大,就没有继续探索下去了,因为马上就要去农场了,匆匆忙忙弄好带下去了。农场再也没有时间捣鼓这些了,得为当地的贫下中农服务了。

网友:
不如卖了,重新买还划算些。

网友:
这下可以搞两级调谐高放了

网友:
哇,都是一些高Q值世面不常见的可变电容器,羡慕中

楼主:
试验了一下,双连之间的确需要加屏蔽片。才能保证好的效果,否则只能当减量双连使用

网友:
严格滴说,做差容用于超外差的话,等距的双联改差容是否与那个典型的250/290差容一样呢?一直有这个疑问。

网友:
佩服版主的开拓性思维。

网友:
这个改装方法的确好。

网友:
手艺很好 加分 点赞

网友B:
巧妙的改装方法。锯开后两联距离太近,需要加屏蔽,加屏蔽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妙的改装方法。锯开后两联距离太近,需要加屏蔽,加屏蔽较难。

不加屏蔽也可以用,可以采用交叉使用法,就是分别在左右各用一组,不在同一边用双连,这样相互的影响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