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收录机录音声音小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一台GF777收录机,全新磁头,放音正常,录音声音小但不失真,抹音正常,录音音源输入正常,录音放大电路正常(用录音放大后的信号输入到外接功放和喇叭测试)。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磁头有高地阻抗之分,灵敏度不一样,调调前置放大吧

网友:
别忽略了磁带性能!

网友:
手机录音不是更方便吗?我都懒得去摆弄录音带了。

网友A:
你这个不一定是机器问题 好像是 磁带问题 磁带老化了录音声音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一定是机器问题 好像是 磁带问题 磁带老化了录音声音就小

磁带没有问题,放到另外一台GF777上,录音正常。

网友:
777好像是bt62磁头,如果有示波器,比较一下两个录音机录音时磁头上电平是否一样

网友B:
楼主录音用的是自动电平控制还是手动电平控制,好多777老机录音电平控制电位器接触不良(和音量电位器一样毛病),用自动录音电平控制试试。

网友:
近40年前的东西不太可能有全新的零件,所以说那个磁头可能是后配的,由于阻抗和性能不同,偏磁,均衡,电平等问题一大堆,慢慢仔细搞有可能会拉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录音用的是自动电平控制还是手动电平控制,好多777老机录音电平控制电位器接触不良(和音量电位器一样 ...

录音电平表显示出来的电平完全是正常的,电位器也是正常的。

网友:
录音信号进磁头前,一般都有RC组合吧,调小R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录音电平表显示出来的电平完全是正常的,电位器也是正常的。

偏磁电路正常吗?如果不是低阻磁头,调整下磁头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磁电路正常吗?如果不是低阻磁头,调整下磁头位置试试

偏磁电路检查了供电,震荡三极管,正常,震荡波形未知,如果抹音正常的话,貌似偏磁电路正常。放音正常的,磁头位置没问题。

网友D:
喜欢玩录音的的话去搞个3磁头,这种手提机只是录个声音而已,还提什么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玩录音的的话去搞个3磁头,这种手提机只是录个声音而已,还提什么音质?

三磁头的卡座已经玩过,已经出掉现在不玩了。
三磁头没有吹嘘的那么神,我用建武的三磁头卡座和夏普的GF777收录机录音进行过对比,没有明显区别,当然了,也可能是我的耳朵不行,索性出掉了三磁头,进了台索尼两磁头卡座,然后现在只玩二磁头了。
收录机里面,夏普GF777确实是非常值得一玩的机子。

网友E:
录音的时候拨动手动录音-ALC状态钮音量有无变化??以我对夏普777的维修了解,此机的所有触点开关都必需分解保养,更换所有的10K可调电阻,录放音都会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录音的时候拨动手动录音-ALC状态钮音量有无变化??以我对夏普777的维修了解,此机的所有触点开关都必需分 ...

谢谢回复。录音电平正常,可调已经更换。

网友:
应该是磁头不匹配
录音机磁头的匹配在放音时有些误差显现不出来,在录音时就很明显的显现了。放音正常录音轻是磁头磨损的标志(对原配磁头而言)。
交流阻抗不匹配,录音电路的补偿电路补偿不够导致录音电平偏低,同时偏磁电流的不匹配进一步导致录音电平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