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输出的变压器给6P1供电,会不会高了?

楼主(2020-06-01):
有只150W的环牛,次级300V  0.4A,6.3V 4A,请教,打算做台6P1 并联单端功放。

300V全波整流后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整流后第一个电容耐压450V是否足够?

网友A:
没问题 加一个灯丝变压器用胆整流,或者全桥X1.4=420V 450V耐压刚刚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加一个灯丝变压器用胆整流,或者全桥X1.4=420V 450V耐压刚刚够用。

我打算用二极管整流,电压偏高的话,加一级13005三极管组成的稳压滤波电路。

用胆整流的话,缺5V电压麻烦,或者用6.3V串接电阻给整流管供电,这样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二极管整流,电压偏高的话,加一级13005三极管组成的稳压滤波电路。

用胆整流的话,缺5V电 ...

机箱有空余的话单独加一个灯丝变压器比较理想。 不想增加或者地方小的话降压也可以的。

网友B:
这变压器次级可串入一电感整流,做被动式PFC,降压又提高功率因数。
还是用二极管整流吧,否者用胆整流需4支6Z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次级可串入一电感整流,做被动式PFC,降压又提高功率因数。
还是用二极管整流吧,否者用胆整流需4 ...

有被动式PFC的电路推荐吗,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被动式PFC的电路推荐吗,俺研究一下。

不足200元的pc电源广泛采用。电路直观,电感直接串入变压器次级回路。

网友:
单端6P1来说,电压太高啦

网友:
桥式整流后LC滤波270V左右就可以了,干嘛非要电容滤波呢?

网友:
这个电压比较适合6p3p。

网友:
一般来说,做单端,6P1需要270V左右的直流高压,6P3P需要270-300V的直流高压,超过了就效果大打折扣。你就开动脑筋采用一切手段往这上边努力吧。搞不定可以及时放弃。

网友:
推挽机可以试试,CLC带载的话大概310-320,稳压的话最好用1942  场效应管等,估计温度有点高

网友:
用电子管整流灯丝用电阻降压(电阻自绕)。450V电解耐压可以。整流后采取两级Π型滤波器,把电压降下来。如果换用6P6P屏压300V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