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S AUDIO CD转盘读碟卡顿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接手朋友的一台别人没修好的PS AUDIO CD转盘.
        故障现像:
        入盘后,有时很快能读出曲目数,有时显一下“ERR"后才显示曲目数,读出时间都很快,可谓是秒读。问题就在播放时:会间隔5秒或者10秒左右卡顿一下,然后继续播放,然后再间隔5秒或者10秒左右卡顿一下,有时候整张盘就这样卡卡播播,播播卡卡,能读完一张盘。但有时,卡一下,显示一个"ERR"然后停止了。
        上个人维修时基本把所有的零件都焊了一次,重要的芯片还有拆下来的痕迹,上家把电解电容也基本都换完了。PCB上很多地方铜皮都拆坏了,老实说,上个人的焊接水平,真垃圾。
        现在,请坛友帮忙隔山打牛式把把脉,帮指点指点。
        说明,架构为:7310+8809+8808+CMD9 PRO

        给出几个重要参数:LD电压1.9755V,LD电流80mA(LD上串了一个12欧姆的电阻,电阻两端电压为970mV), 8808第三脚输出1.42-1.52 Vpp的信号,经一个1K电阻后不1.3 Vpp.

网友A:
看下CMD9激光头摇头是否顺畅,加点油就行了,不要加多,最好是脂类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CMD9激光头摇头是否顺畅,加点油就行了,不要加多,最好是脂类润滑油.

摇头很顺畅的。

楼主:
顶上去,请高手指导

网友B:
感觉光头电流有些大,换个光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光头电流有些大,换个光头试试

我也觉得光头电流大,现在在找光头。一直没找到。。。。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应该是激光头老化
在找不到替换光头的情况下加大激光电流临时使用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应该是激光头老化
在找不到替换光头的情况下加大激光电流临时使用所致。

正在找光头,

网友:
楼上几个说的基本正确,光头电流很大了。试过CDM9的光头,如果尝试通过调光头电流,基本效果不大。买普通的CDM9的头换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