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金士顿32GU盘

楼主(2020-06-01):
不小心碰坏了,头已经拿下来了,发现少好几个焊盘,有重要资料不能丢,想飞线,不会,特来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楼主:
看头是蓝色的,还有这么多脚,是不是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个脚焊上就能读数据。。。

至少应该有4个脚吧,剩下3个焊盘

网友B:
这是3.0的USB。如果想简单取数据,找到2.0部分的4个脚(应该是9个脚中的第2、4、6、8个)焊上,不必把9个脚都焊上,也能读出数据来,就是慢点。

可惜这4个焊盘都掉了,得费点功夫找找合适的点,用小刀刮开绿油飞线。

如果想修复,得把9个脚都焊全,然后想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0的USB。如果想简单取数据,找到2.0部分的4个脚(应该是9个脚中的第2、4、6、8个)焊上,不必把9个脚 ...

好的,我试试看,能恢复数据就行

楼主:
可不可以在这里飞线,就是不知道哪个飞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在这里飞线,就是不知道哪个飞哪里?

有可能。不过这张照片太不清晰了,且板子不干净,看不出来怎么连的。

自己用小手电照着,慢慢找吧。GND肯定好找,VCC估计也不难,D+和D-么,这面找不到可能要去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过这张照片太不清晰了,且板子不干净,看不出来怎么连的。

自己用小手电照着,慢慢找吧。GN ...

这张就是背面

网友B:
说的就是这个主控芯片,D+和D-肯定是它引脚中的某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这个主控芯片,D+和D-肯定是它引脚中的某两个。

群联ps2251-07-v的,数码之家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联ps2251-07-v的,数码之家找到的

这个就清楚多了。左边数第二个是VCC,第5个上面的两个洞,是D-和D+,最右边大面积的是GND

楼主:
根据那位朋友的描述,简单画了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2脚描述为“与主控针脚连通”,不知道具体是指主控的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清楚多了。左边数第二个是VCC,第5个上面的两个洞,是D-和D+,最右边大面积的是GND

谢谢,是这样对吧?
问题是我的2脚焊盘坏了,不知道在哪能把线飞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样对吧?
问题是我的2脚焊盘坏了,不知道在哪能把线飞过来?

看你的2脚通孔地方尚有残存,试试直接飞线,或者拿表测测跟哪个通。

我没查到这个主控的pdf,猜测VCC和主控左上角的贴片电阻R500处应该是通的。这个像是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2脚通孔地方尚有残存,试试直接飞线,或者拿表测测跟哪个通。

我没查到这个主控的pdf,猜测VCC ...

好的,我试试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2脚通孔地方尚有残存,试试直接飞线,或者拿表测测跟哪个通。

我没查到这个主控的pdf,猜测VCC ...

还是你厉害了,找到了,

楼主:
哈哈,成功识别并打开U盘,就是速度慢,而且报错,已经很不错了,哈哈

楼主:
这也太慢了吧?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有个线开了,这回正常了

网友C:
找个修手机的帮朋友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修手机的帮朋友搞一下

搞好了,谢谢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原来u盘是32G的,插上电脑显示可用空间11G,已用大约17个G,但现在只复制出5G左右的数据,很多复制过程中显示源文件无法读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直接了四根线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原来u盘是32G的,插上电脑显示可用空间11G,已用大约17个G,但现在只复制出5G左右的数据,很 ...

按理说不是这个原因,4个线跟9个线区别只有读写速度。

你这个U盘接口是不是正在读写的时候被撞下来的,非正常插拔导致文件系统受损。

网友D:
LZ弄好了吗?没弄好实在不行把颗粒拆下来换到同款另一个板子上面去吧

网友:
平常重要的数据要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是这个原因,4个线跟9个线区别只有读写速度。

你这个U盘接口是不是正在读写的时候被撞下来的 ...

是,我分析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弄好了吗?没弄好实在不行把颗粒拆下来换到同款另一个板子上面去吧

一是没板子,二是技术不行

网友:
学习了,我的U盘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1-10-26):
恳请发一个背面如何焊接的照片,我的同型号,也是这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