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换变压器

楼主(2020-06-01):
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又搞到一个小牛,电压初级220v 次级250v 70ma  6.3v2安 ,把我第一个胆机换上,大家看看这样摆放位置可以吗

网友A:
把电源变压器屏蔽起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变压器屏蔽起来更好。

谢谢老师关注,先安好不上螺丝听听看有没有交流声再说

网友B:
应该可以,交流声注意接地能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交流声注意接地能控制好

谢谢老师关注,灯丝中点准备通过一个0.1微法的电容接地。。

楼主:
初步调试完成,在调试中烧了一个6p14.屏压290v,现在在整流板上加了一个3.3k10瓦电阻,现在屏压210v,先玩

网友C:
功放电源串这么大电阻?一般50-300欧最多了,前级的话可以用这么大

网友D:
牛可以 变压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小心调试

谢谢老师,还要重新调整,昨晚听了一下失真现在屏压210V,是不是低了,还没有开关电源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电源串这么大电阻?一般50-300欧最多了,前级的话可以用这么大

图纸上是510欧,我安上了屏压290V特高。。。准备重新调整,,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可以 变压器不行

说得很幽默......

楼主:
继续折腾,今天把那个限流电阻换了一个150欧的,试验一下声音还可以,怎样才能让这个高压降低20
v,。原来是560欧也是这么高。现在高压还是295v,长期会不会电子管坏掉,。管子是6j1推6p14单端。谢谢

网友F:
滤波电容减小可以降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容减小可以降低电压

谢谢老师关注:我现在把电容去个试试,现在蓝屏了,我现在的电容一共是690uf现在要减少多少才行,减少电容容量会不会音质变差。

网友:
电源整流前串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