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C3610频率计测量753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用SC3610频率计测量了(我用1个10pf的瓷片电容串联,焊接到本振的输入端)刚刚焊好的红灯753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原来高端都到了1800khz了,我说怎么那么多日本韩国台,其他成品中波机上收不到呢。调了震荡连的补偿电容发现高端覆盖到1704khz,低端覆盖到了532khz,不知道正常不?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639khz中国之声对了对,发现中国之声的频率在650khz,怎么差11khz呢?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低端覆盖

低端覆盖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楼主:
高端覆盖调整后,1704khz

高端覆盖

高端覆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端覆盖调整后,1704khz

C3610在调幅是减去中频455KHz,你的中频是465KHz,所以,你的频率计示数再减去10KHz,就和电台频率对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610在调幅是减去中频455KHz,你的中频是465KHz,所以,你的频率计示数再减去10KHz,就和电台频率对号了 ...

测量频率也是这样吗,那我的频率覆盖就是542,高端覆盖是1694,央广就是640左右.高端是应该怎么办,才能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610在调幅是减去中频455KHz,你的中频是465KHz,所以,你的频率计示数再减去10KHz,就和电台频率对号了 ...

这个频率计中频有办法改成46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计中频有办法改成465吗

这个无法更改,只能更改你的中频,重调中周,将465KHz调成455KHz。

网友(2023-01-03):
我的一台海燕b411  也是低端700   高端1900     在1800多  收到voa     这个voa到底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