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收音机求助

楼主(2020-06-01):
10几年前电子报中缝邮购的车机,效果真的很好,当年风靡一时。

我又给配了漂亮的机箱

可是现在坏了,就是道奇收音机的通病,通电不开机时可以显示时钟,一开机反而黑屏了,我拆开发现的确有电容漏液了,我更换了几个电容,再开机却什么也不显示了,连时钟也不亮了,我又拆开拆下两个三极管测量,也是好的,现在还有个现象,就是关闭开关(主电源不断)过几秒显示屏会亮几个字符几秒,现在没办法了,考虑可能是CPU坏了,请教一下前辈:怎样判断CPU好坏?

网友:
当年我也买了一个,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网友:
看故障描述还是电源的问题较大,有几张网上的电路图,其准确性不明,可能能帮助找找问题,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点!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是换电容解决的,注意下双面板,电容这边我的也有点腐蚀,刀片刮刮,目前正常,灵敏度不错,不过都没怎么用,听台机

网友A:
电容这面我也是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这面我也是焊锡的

谢谢!仔细检查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从网上买了一个CPU,过几天回来试试。

网友:
有机箱挺不错,专配啊

网友B:
这机箱我也买了也和你一样组装的,我的放到现在也没有问题,随便开机,我的是双功放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箱我也买了也和你一样组装的,我的放到现在也没有问题,随便开机,我的是双功放块的

双功放块的好!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功放块的好!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嗯感觉声音不错,电子报好多道奇车机都是单功放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感觉声音不错,电子报好多道奇车机都是单功放的资料

我的就是单功放块的,不过我看PCB上还预留了一个功放的位置,只是没焊元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再安装一个功放块。

楼主:
终于修好了!走了一个大弯路,把CPU换了,换完还不开机,最后发现是前面板和主机之间的接插件接触不良,接插件全部插入就黑屏,拔出来大概3毫米就正常开机。原机CPU应该也没坏,留着当备件吧。

网友C:
一般CPU很少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CPU很少坏

是的,我是钻进死胡同了,电容、三极管等等,该换的都换了,实在没办法了才换的CPU。

网友(2020-10-01):
引用 网友D:
CPU工作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工作电源,通常是3.3V以下。2:时钟信号,就是晶振,因为CPU是在特定的时钟频 ...

兄弟我得-台,现在开机没反应灯丝红。什么的问题

楼主:
一般CPU的确很不容易坏,但是道奇收音机CPU损坏的情况却很多,很多朋友在打开机壳更换漏夜的电容之后CPU却坏了,究其原因是因为道奇收音机PCB在设计时PCB上几个接地点本身不通,是靠机壳上那块铁板将几个接地点联通的,在维修时如果拆掉铁板通电试机,五端稳压器芯片的接地端就会断路,输出的5V电压被抬高到10V左右,使CPU供电电压升高将近一倍,极容易烧毁CPU,这点必须引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荧光屏正常工作也需满足几个条件:1 灯丝电压,通常是5V以下的交流电  2 工作电压 一般是6~12V的正电压   ...

我不会检测。是这样子的本来换电容好了。但最大那个电容旁边可能是调音的四脚排线插。我试完可以。就拨掉电源把那四针线插上就开不了机了。再看见屏幕那灯线红。机再也没有任反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修好了!走了一个大弯路,把CPU换了,换完还不开机,最后发现是前面板和主机之间的接插件接触不良,接 ...

那里买的cpu多少钱?。cpu是那个??屏幕骑着那个吗?还是下那里9344n?我的估计就是cpu坏了屏幕灯丝。其它反应全无。

楼主:
闃冲厜涔嬬?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里买的cpu多少钱?。cpu是那个??屏幕骑着那个吗?还是下那里9344n?我的估计就是cpu坏了屏幕灯丝。其 ...

淘宝有,45元,注意必须买拆机件,新的不能用,因为新的没有程序。型号是ETC9344N。更换CPU有风险(怕买来的是坏的或没有程序),自己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45元,注意必须买拆机件,新的不能用,因为新的没有程序。型号是ETC9344N。更换CPU有风险(怕买 ...

太难了怎么判断cpu坏??试了周边电容没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有,45元,注意必须买拆机件,新的不能用,因为新的没有程序。型号是ETC9344N。更换CPU有风险(怕买 ...

真难你又不能确定是这机会拆下的。不是程序不一样那也是白搭。打算出卖垃圾的份了

楼主:
这只能是碰运气了,我的换上就能用。所以你要考虑值不值得修。你如果想出掉通知一下我,价格合适就收了,当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难你又不能确定是这机会拆下的。不是程序不一样那也是白搭。打算出卖垃圾的份了

这只能是碰运气了,我的换上就能用。所以你要考虑值不值得修。你如果想出掉通知一下我,价格合适就收了,当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能是碰运气了,我的换上就能用。所以你要考虑值不值得修。你如果想出掉通知一下我,价格合适就收了 ...

问了要60块。准备组装好挂咸鱼。技术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坏。换了电容。不行。手工很粗糙。直接在上面剪掉电容在上面补上的。cpu好坏不会分别。全机反应是灯丝发丝。机器装上还很漂亮。不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荧光屏正常工作也需满足几个条件:1 灯丝电压,通常是5V以下的交流电  2 工作电压 一般是6~12V的正电压   ...

很难不检测cpu是否好。是什工作。量cpu旁边电容有电压没有短路。那三极管也没有短路。都有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荧光屏正常工作也需满足几个条件:1 灯丝电压,通常是5V以下的交流电  2 工作电压 一般是6~12V的正电压   ...

搞几天了跑去买电容两次了。cpu周围电解电容全换了。差三极管。打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几天了跑去买电容两次了。cpu周围电解电容全换了。差三极管。打放弃了。

嗯,你要是挂闲鱼麻烦给我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
据说把电容全换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