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松下录像机音质怎么样

楼主(2020-06-01):
这个录像机怎么样 音质好么 刚开始以为装磁带的

网友A:
这种录像机我没有,我的录像机是磁带录像机F55,录像机一般是没有功率放大的,需要连接到功放机,音质好坏,就看你的功放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录像机我没有,我的录像机是磁带录像机F55,录像机一般是没有功率放大的,需要连接到功放机,音质好坏 ...

昂 音源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顺便请教f55录像机我接电脑录出来声音里面噼里啪啦 好像以前那种lp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昂 音源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顺便请教f55录像机我接电脑录出来声音里面噼里啪啦 好像以前那种lp碟一样

连接电脑?可能是声卡的原因,或者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此录像机用什么带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昂 音源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顺便请教f55录像机我接电脑录出来声音里面噼里啪啦 好像以前那种lp碟一样

我感觉是磁迹没有对准,需要调整磁带通路。

网友C:
拆开看看 音频磁头 是在磁鼓上的,还是固定的
如果是在旋转磁鼓上的,那就是所谓 Hifi录像机,音质比CD高

网友:
这是手提摄像机DV录像机编辑器,这录像带和录音带大小差不多,流行了几年,就被SD卡摄像机取代了

网友D:
DVCPRO机器,数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 音频磁头 是在磁鼓上的,还是固定的
如果是在旋转磁鼓上的,那就是所谓 Hifi录像机,音质比CD高

是HiFi的 买了几个带子准备听听

网友E:
母带很重要,如果用CD录制肯定不如CD

网友F:
一杯好茶,需要优质的水,好的茶叶,好的茶杯。好的心情。才能体现好的意想不效果。音响也一样,离不开音源,设备,喇叭。和环境,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杯好茶,需要优质的水,好的茶叶,好的茶杯。好的心情。才能体现好的意想不效果。音响也一样,离不开音源 ...

老友所言极是 有时同一个碟听不下去 又有时换个音源可能马上海阔天空!看网上介绍这种录像机音质非常了得 期待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母带很重要,如果用CD录制肯定不如CD

看介绍比CD好听 可能高频切了一点 不那么数码味道吧 到时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磁迹没有对准,需要调整磁带通路。

那台f55录的录像带用的是以前的教学录像带 松下的带子 有可能与带子掉粉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VCPRO机器,数码机。

这不是录像带么 ?

网友G:
这个像是录像带编辑机,可以玩一下。
想听音质的话,首推松下的F55,HD82,HD100等等HD开头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像是录像带编辑机,可以玩一下。
想听音质的话,首推松下的F55,HD82,HD100等等HD开头的试一下。

做前级用 效果非常棒 有audio in口 比f55应该功能多一点 不会玩 暂时做前级1

网友:
音质比F55好的多,知识专业机器。

网友H:
用磁带的数字录像编辑机,挺专业的,数码音质肯定也很好,,电平还是手控的,专业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磁带的数字录像编辑机,挺专业的,数码音质肯定也很好,,电平还是手控的,专业机器

嗯 就是那个dvcpro带子也太脆弱了一点小孩拿手里面转了几下可能带芯错位了 然后进机器就吐带 原来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