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青松收音机末级变压器倒相OTL如何调整工作状态?

楼主(2020-06-01):
请教这台青松收音机末级变压器倒相OTL如何调整工作状态?都忘记怎样调整了,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还有中点电压好像也要调整对吗

网友:
两只推挽管的参数差不多一般是不需要调整的。中点电位偏离多了就要换推挽管

网友:
用例图给出的偏置电阻值就行,这是厂家验证的,以6V工作电压,中点电压在2.5至3.5伏之间没啥大问题,这是OTL有趣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