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工 Pro'sKit MT-1236-C这表如何?

楼主(2020-06-01):
宝工 Pro'sKit MT-1236-C自动量程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电表(附电池)3 5/6,想买一台?

网友:
不如特安斯TA801C,特安斯的是9999显示,2节7号电池,比它便宜20多。

楼主:
特安斯丅A801C,49元以下给个联接,(你讲比它便宜2O元多))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3b60c2c742现在是64.3元,我是数码之家用券55拿到的,你的宝工69?

网友:
现在特安斯数码之家还可领到5元券,59.3可到手。

楼主:
对的货刚收到,看来屏幕背光不行,没有6.9元万用表的好,试了一下,7V电压测试有3位。现在外面,晚上上照片,京东7天无理由屿。

楼主:
特安斯屏幕如何?这个宝工特别价格低,屏幕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安斯屏幕如何?这个宝工特别价格低,屏幕不行

特安斯背光是白光的,亮度与电池电压高低关系很大,这是用3.2伏磷酸铁锂电池的情况,很亮,用2个1.2伏镍氢电池时就很暗了,液晶屏据有人说观察角度较窄,我没觉出来。不知宝工表屏幕怎么不行了?这类便宜表取我所需就行了,不能要求它面面俱到,否则买贵的表的人岂不都成傻瓜了。

楼主:
见照片现拍无自动关机

楼主:
背光屏幕单边亮,毫伏只有三位数

楼主:
背光屏幕单边亮,毫伏只有三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屏幕单边亮,毫伏只有三位

大多数背光都是单边亮吧。毫伏只有三位也正常吧,你难道还指望它精确到1微伏?规格表里没有自动关机那就是没有。特安斯倒是有自动关机,我现在不用手动关机,只让它自动关,减少磨损换挡开关。

网友:
其实有时候自动关机也不一定就好,干着干着活就自动关了,还得再按钮开机,麻烦。这类表用干电池或充电电池,耗电量也很小,1毫安左右,即使忘了关机电池也能撑很长时间。

楼主:
有自动关机,但无手动换档按键,用牛屎,多一个温度,是宝工的低端去了不少功能。

楼主:
找了一个信号发生器,这机测试频率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