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听听FU一5单端的声音,求电路

楼主(2020-06-02):
我拆了一个扩音机得4只FU一5,想听听FU一5单端的声音,哪位老师有成熟的电路给介绍一下,牛推的更好,不求功率,只求声音,谢谢!

网友:
我这个双电源SRPP直藕的效果就挺好频响就不用质疑了还可以有效的克服过零失真,我有做过实验也有成品驱动板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能不能提供一下输出变压器的数据

网友:
我单位275扩音柜就是这管子,跟晶体管机听不出来区别,感觉就是耗电,两台扩音柜打开8只管子屋子里老热了

网友:
这个管的输出变压器一般用7.5K的多,有的也有用9K的,50W

网友:
我的805,搞了一大半还没有完全竣工,我是分体式的,电源和功放都做好了,就是还没有联起来调试。

网友:
这个做下来成本不低,而且电压太高需谨慎操作。

网友:
nf  可以用电流型的吗?

楼主:
原扩音机电源变压器太大了,准备绕一个小一点的

网友:
玩过,高压胆通透,不过音色偏亮,我觉得胆机还是温厚安静的音色比较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扩音机电源变压器太大了,准备绕一个小一点的

原机电源变压器是双1450V的,无法使用,单端应用时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