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真度两级调谐高放直放机

楼主(2020-06-02):
      做个收音机不难,但做个好收音机却不易,做个好音质的收音机更不容易。相对超外差式,不加再生的直放式收音机频带宽,音色好,失真度低,而且制作也不复杂。
      我是个音色控,对收音机的音质十分苛刻,对失真度也很敏感。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听力一年不如一年。听习惯了一种音色,也容产生听觉疲劳,难以辨别细微的失真度。再加上本地电台也常出现信号失真,得反复用几个收音机核对才行,这时直放式机就发挥作用了。
      现在的房屋结构都是钢筋密布,加上防盗门窗屏蔽和室内电源线带来的强烈电磁干扰,离窗较远时,就使得一级高放的直放机接收困难。于是萌发做一台高灵敏度、低失真度直放机的念头。
      为了与一朋友共享,在制作上也力求简单,在增益计划上也尽量求得完善。

      两级调谐高放的增益,可轻易达到60dB以上,为大信号检波创造了低失真度的条件。实测本地信号的检波后的直流电压,可达1v以上。
      功放采用TDA2822芯片,组成标准的BTL低失真电路。TDA2822的BTL电压放大倍数约为80,3.7v供电时,4欧喇叭的最大输出功率,理论上可达2w以上。但由于芯片的局限,最大电流超过250mA时,就会增大失真和高热。 把额定功率限制在小失真度的500mW,就是取得低失真度的关键。   而500mW时的输入信号幅值,只需输出电压除以电压放大倍数,即为:
       √(0.5Wx4Ω)÷80 = 1.414÷80 = 0.0176V,约18mV。  完全没有必要在TDA2822前增设来复或独立低放,这样不但简化电路,而且还能降低失真度。
      两级直放式调谐高放增益高,极易自激,布局布线尢为重要。高通变压器的初次级比,以及并联的电阻可控制增益,消除哨叫。高通变压器和高扼圈的安装位置很重要,既是有屏蔽,也须远离磁性天线。高通变压器用中周改制,高扼圈用3mH色码电感,外用中周外壳屏蔽。
      TDA2822 7脚上的输入衰减电阻,可控制功放额定功率,在最大音量时调整,使最大电流不大于200mA。
本机不加再生,可得到原汁原味的音色,几乎无可挑剔。灵敏度也接近教学套件机,选择性不如超外差,无法将邻近本地电台的远程台分离出来。
      仅为个人实作,并非尽善尽美,只供玩友参考。

补充内容 (2020-6-2 21:04):
疏于复核,惭愧之至:一楼的PCB图有一错笔,并联在高扼圈上的68K电阻是二次打样后增加的,误画接地,应以33楼PCB图为准。

补充内容 (2020-6-2 21:07):
PCB文件也在33楼,仅玩友参考,任意修改、拆分、利用。

补充内容 (2020-6-19 14:40):
视频:原汁原味-7015B两级调谐高放-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21-9-10 09:19):
续后改进,请见139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行性。

取消中放AGC,取消低频音量开关,由于没有AGC,音量开关没有存在必要。

提供一个电路参考:
这个简单的变频-检波式收音机,如果在磁棒天线T1和变频输出变压器T3上下功夫,可以获得非常理想的效果。
T1要求磁棒长一些,里兹线股数多一些。为了降低磁损,提高Q值,线圈与磁棒之间要留有几毫米的间隙。
T3的次级谐振回路的空载Q值要尽可能高。选择合适的初级圈数,使次级有载Q值下降到实际所需要的水平。T3的空载Q值越大,变频增益越高。
T3最好用低损耗镍锌磁环,并用适当粗细的多股线绕制,这样可以获得较高的Q值。普通的中周骨架太小,只能用很细的线,Q值很难提高。
虽然变频增益不如直接放大的增益,但由于其高度稳定,输入输出都可以使用高Q回路,可以弥补混频本身的增益缺陷。相反的,直接放大很容易自激,前后都不宜用高Q回路,其结果是直接放大的增益优势不能充分发挥。
这个电路不设AGC,也难以施加AGC,只依靠检波器本身的动态范围和音量电位器手动进行控制,提高电源电压可以增加检波器的动态范围。如果存在过载现象,可以在T3的次级增加一个抽头,增设“远近程开关”,改变检波器的接入点。比如做一个5:1或10:1的接入点,专门用于本地强台。

网友(2021-09-14):
老爷子的帖子都是精品,理论与实践俱全,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在这里图的就是一个玩,有好的作品拿出来开开眼也是一种享受。老爷子不图名不图利,板子也都设计好,我们照抄就行。如果说老爷子发这样的精华帖是一种错误,那么就让老爷子一错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调谐变压器L2次级接地的旁路电容,用22μF还是1000pF,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检波产生的音频随A ...

冰捣大仙师!本想不理您,就当是怕您!但您总爱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在鸡蛋中挑骨头。
“像1楼电路这样把RC时间常数设置成低音能通过但高音无法通过,检波之后低音被衰减是必然的,声音将产生频率失真”
AGC的RC时间常数与高音低音,风马牛不相及,您胡诌些何子?
本人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也还有点判断力,敢请大仙师不耻实作,做个好机子让我开开眼。是骡是马,拉出来让大伙瞧瞧,别老是为难和瞎指导我等业余爱好者。

网友(2022-02-05):
根据老爷子的电路,画了一个适合2p3机壳的板子,正在打板中。

网友(2021-12-10):
也搭了一台LYZ7105B,体验了一下这个低失真度两级调谐高放直放机的实际接收和收听效果。原以为这个两级调谐高放的同步调整有些难度,也做了可能会自激的准备。结果一次搭焊成功。L1用了一个电磁炉上的小磁条,L2的磁芯较大,狠狠地用了0.05的7股绞线绕制,竟然绕下了。同步调整也很简单,也没有出现自激。关键是声音啊,这是一般超外差收音机难以达到的保真度,就像广播爱好者形容的蓬蓬声在这个小机上呈现出来。当然该机的不足是相比超外差机其灵敏度和强台的选择性稍差一些,这也许是直放机本身的特点,又可能是我使用的磁棒太小的缘故。我这接收条件不错,临频台和近地中波发射台都有,白天用它接收超过20个台一点问题没有。下一步作为打板之一,做得正规一些。感谢您为我们提供和分享您的优秀作品。

网友(2021-06-30):
叫做具有一级调谐和一级不调谐的两级高放收音机更合适。

楼主(2021-09-11):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做收音机就闲着啊,这论坛里你做收音机数量应该能数上前几名了吧,电路结构上变着花 ...

“该机电路原创作者lovebb到现在也就是个银牌会员,原创帖一直也没超过3页,但这又代表得了什么?lovebb自己原话“第一高放偏流电阻510K。工作电流0.5MA(由于装孔板后高端自激。发射极串220欧负反馈电阻消除。装机前试验时定片线拉的远。接地一点。几乎没自激)”,“重新部线后.减小高端反馈.提升工作电流,平衡了整机灵敏度.此电路高放总增益与一中放袖珍外差机相当,灵敏度已高于手中这外差机.”
谢谢您刻意翻出这2009年的尘封帖,我入坛晚,也没领教拜读过,更谈不上谁抄袭谁。别以为部分雷同,就让您捞到一根稻草,就算给您一根巨木,您也跳不出死海!

网友C(2020-06-02):
个人认为,二连表面串联,本质上还是并联,因为上端有104入地了,C串104后并L,正因为这个104,所以俩调谐回路同步要考虑,个别坛友以前的帖子说不容易调试,除易自激外,多半是这个原因。个人之见。

网友(2021-09-17):
      看了有关中周的文章,三极管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比较低,中周抽头为的是与三极管的低阻抗匹配。收音机里抽头是接电源(交流地),这里的中间抽头接三极管C极,两者仅是相位的区别,绕中周线圈时要避免次级线圈的地端与初级线圈的非地端相邻,因为线间不大的分布电容会也影响到初级的高频谐振回路,而初级对次级的影响小,这就是在这里需要先绕初级线圈的原因。
       再次拆了个白色的中周(初级116+36,次级6),这次是先绕次级(初级30+90,次级30)。装上后可以把电路增益调大,声音大(改变一高放电流)而没有出现自激啸叫。
      按帖子文章所言,AGC改到一高放好,形成闭合环路控制。于是试验把AGC(10K电阻)接到了第一高放管基极(473电容上),第一高放上偏置电阻改为27K,射极电阻47Ω,此时增益明显增大,弱台能收到。
      监测一高放电流,有强台信号时0.6mA,静态时2mA,不知是否合适, 如不妥,请教须注意的那些问题,具体措施。

网友(2020-06-02):
老爷子又出了新作品,向您学习。

网友D:
加分 点赞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双联中的一联 连接中周变压器起啥作用

网友E:
      赞成楼主观点。“完全没有必要在TDA2822前增设来复或独立低放,这样不但简化电路,而且还能降低失真度。”TDA2822单独用来作一个麦克风的音频放大器也可以,前面不需再加低频放大级了。
      来复放大中,接收电台强信号时AGC作用使来复放大管的工作电流下降过多,工作电流不适合于来复输入的强信号音频,因而有可能引起低频截止失真。所以有的来复电路在检波输出与来复放大管基极之间接上电阻来控制AGC作用。不使用来复低放,高频放大管的工作电流可以调节在高放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分 点赞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双联中的一联 连接中周变压器起啥作用

这就是典型的两级高放的调谐回路,因为第一级高放的输出阻抗低,不接抽头会严格影响LC调谐的高阻抗,也就是降低Q值,使选择性恶化。这种可变与线啳的串接方式,与并联方式没有区别,等效图也完全一样。要使第一级高放的集电极接入抽头,而又解决双连可变动片相连的共地特征,串联调谐是我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成楼主观点。“完全没有必要在TDA2822前增设来复或独立低放,这样不但简化电路,而且还能降低失真 ...

    整机电路的放大级数,需由整机增益决定,有的放矢,并非越复杂越好。整机增益的调配是门艺术,如同中医药,讲究药理赋性,合理搭配,辨症治疗。老祖宗的中庸之道,也特适合捣腾电子学这洋玩意儿。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少亏多溢,物极必反。抑强助弱的治世理念和谋略,同样也适合用于收音机。

网友:
好,两级高放、两调谐回路、不来复、无再生、有AGC作用,音质肯定好,可以送到HiFi音响里。是否针对个别台串台问题,搞个可断开的再生呢?根据情况接入?

网友:
高产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开拓性思路为收音机的电路设计新开辟了一方天地,值得进一步探讨。赞一个 。建议第一级高放可以试试公集-公基的级联放大电路。

网友F:
非常喜欢楼主的无线电制作文章,行文简洁明快,论述直入主题,又有实际制作成品,实乃矿坛无线电收音机大家是也!

网友:
电路已收藏,学习学习,有机会也试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二连表面串联,本质上还是并联,因为上端有104入地了,C串104后并L,正因为这个104,所以俩调谐 ...

感谢纠正!貌似串联,实为并联更准确。 只要高通变压器与天线线圈一致,同步是很好的。自激的因素必然大,40dB以上高放增益,很难避免。打了两次板,第一张因高通变压器与高扼圈离磁棒太近,强行压制自激后,又使灵敏度和选择性下降,只好重新打样。当然,不用第二高放的高扼圈,仅用2K的电阻作负载自激小,但检波信号动态也小,音乐表现力差,而我又要以大动态的音乐来鉴别音色,高扼圈不得不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喜欢楼主的无线电制作文章,行文简洁明快,论述直入主题,又有实际制作成品,实乃矿坛无线电收音机大家 ...

谢谢老虎哥版主错爱!只因不通拼音,又懒于熟记键位,无法打字输入。十几年来一直用鼠标手写输入,又慢又吃力,不得不咬文嚼字,减小输入字节。也因少年时,章回旧文体小说看多了,就形成这半文半白的夹生文体,还时常担心年轻人怪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二连表面串联,本质上还是并联,因为上端有104入地了,C串104后并L,正因为这个104,所以俩调谐 ...

分析是对的,不过串联104的影响有多大呢?——影响最大的是频率低端(对应可变电容容量最大处),这个时候串联104造成的容量变化(减少)也就不到0.3%,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呢会造成谐振频率升高不到0.15%,也就是谐振频率的升高不到1kHz,这个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您多虑了!高中端频率这个影响就更小了,要知道双联本身的制造误差都难达到这么小。如果有强迫症要在意这点理论的同步误差的话,其实也很好解决——天线联也串联一个104不就结了。

网友G:
集电极的电感首先为三极管的集电极提供了直流通路而且直流压降很小,而交流电抗很高,对于3mH的电感来说,中波低端的感抗大约是10K左右,高端则30k左右,并联68k电阻后则阻抗分别是9.9k和27k左右。这样也就提高了电压增益。简单来说用电感做负载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电源电压,提高动态范围。二是可以提高电路的负载电阻从而可以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电极的电感首先为三极管的集电极提供了直流通路而且直流压降很小,而交流电抗很高,对于3mH的电感来说, ...

Q师好!还是理论上解析更清楚透彻! 这段时间正恶补增益分配协调,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困惑,我先自己啃着,实在无解时再向您讨教。这增益分配协调不是+ 和- 那样简单,不同的组合,就差异悬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归于艺术之列。

网友H:
如果追求音色的话,做一个只有变频,无中放、无AGC电路的机子,则更容易成功,性能也会更好。中放的AGC电路,其实是造成收音机音色不佳的重要原因。常规的反向AGC电路,通过降低中放管的工作点来减小增益。输入信号幅度越大,三极管工作点越低,输入特性越弯曲,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使得三极管的非线性失真急剧增大。由于后级滤波器可以滤除谐波,校正一定程度的失真,对听感影响才不是很大,反向AGC才获得普遍应用。

正如在高保真音频功放中,仅仅依靠负反馈来减小失真是不够的,放大器开环的线性也同样重要。
同样的道理,中放三极管本身的线性,同样是越大越好。如果取消中放,问题的瓶颈就消除了,所付出的代价是灵敏度。只要在磁棒天线上下功夫,并且努力提高变频级增益和检波器的效率,亦可达到不错的灵敏度。

所能使用的措施有:使用长磁棒,用更多股的里兹线绕天线线圈,努力提高天线回路的Q值。使用与谐振回路直接耦合的场效应管混频器,减少混频输出滤波器的损耗,使用高增益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检波器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Q师好!还是理论上解析更清楚透彻! 这段时间正恶补增益分配协调,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困惑,我先自己啃着 ...

老爷子客气了,俺只是一介小q,不敢称作为“师”!说得如有不妥之处不要见怪就行。

网友:
功放不要用2822,换个5534音质更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果追求音色的话,做一个只有变频,无中放、无AGC电路的机子,则更容易成功,性能也会更好。中放的AGC电路 ...

很有可行性。

取消中放AGC,取消低频音量开关,由于没有AGC,音量开关没有存在必要。

那么,大小信号怎么解决呢?在高频输入(如磁棒天线输到放大管栅极/基极)的电路里串个衰减电位器,可做音量调节。

这样的收音机才是完美收音机

网友I:
楼主好
还有备件吗?想买电路板和两个电感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追求音色的话,做一个只有变频,无中放、无AGC电路的机子,则更容易成功,性能也会更好。中放的AGC电路 ...

本想不回复,怕作无效的争论。但又怕误导涉及不深的玩友,所以还是应对一下。
首先,感谢您的建议!
您所提出的方案:“只有变频,无中放、无AGC电路”并不理想。在相同的信噪比时,变频的增益远比直放式高放低。若强提提变频增益,必然导致本机噪声急剧上升。而且没有中放的单调谐选频中周,无法过滤残存的高频信号,产生强信号串入检波,变频失败。如若用双调谐选频中周,过滤没问题了,而双调谐的信号耗能大,信号更小。原本信号就小,何得大信号检波的低失真度?再说变频过程中的变数也多,有无失真还很难说。
“中放的AGC电路,其实是造成收音机音色不佳的重要原因。”   这仅是AGC处理不当,并非AGC之过。
“使用长磁棒,用更多股的里兹线绕天线线圈,努力提高天线回路的Q值。”   在当前室内电磁干扰剧增的情况下,犹如火上浇油。
“使用与谐振回路直接耦合的场效应管混频器,减少混频输出滤波器的损耗,使用高增益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检波器等等。”  把这简单的直放机搞得更复杂,叫我那一大堆68、69、70、71系列超外差机,情以何堪?
自认为超外差机的音色已知端倪,折腾这直放式就是要取其原汁原味,以此修正超外差机不易察觉的细微失真。
不偏不倚,中庸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
还有备件吗?想买电路板和两个电感元件

版主好! 买板不如抄板快,打样包邮5元5张,元件易购,电感制作也简单,高频变压器可用相似数据的中周代替,高扼圈1~10mH的工字或色码都行。要不我把PCB再修订一下,补充在一楼,您可自行修改和拼板,再去打样。

网友:
个人认为来复有必要,因为直放机AGC弱,来复低放有利于增强AGC,另外高放也建议引入AGC

网友J:
另外说本电路虽沒加再生,但是高呃圈的幅射是天然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说本电路虽沒加再生,但是高呃圈的幅射是天然再生。

是的,虽然我将高呃圈屏蔽了,但幅射引起的天然再生仍然存在,第一个样板就因高呃圈离磁棒太近,产生再生而报废!
来复低放就没必要了,两级高放的检波输出很高,2822前还需加衰减才行,否则就有大信号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纠正!貌似串联,实为并联更准确。 只要高通变压器与天线线圈一致,同步是很好的。自激的因素必然大 ...

您的认可我很高兴。一直喜欢您提出的各个新电路及制作,非常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是对的,不过串联104的影响有多大呢?——影响最大的是频率低端(对应可变电容容量最大处),这个时 ...

谢谢!104具体影响多大没有算过,看了您的数据才能明白。俺的残存印象来自一本上海的收音机修理的厚书上:春雷607电感电容耦合输入回路里,天线调谐侧270p大概串了0.022uF,说对覆盖有影响。另外在假设有影响的前提下,输入调谐回路也串个同样的,这是好主意。

补充内容 (2020-6-2 19:38):
上面记错了:是2400p,另外是短波6~18MHZ。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虽然我将高呃圈屏蔽了,但幅射引起的天然再生仍然存在,第一个样板就因高呃圈离磁棒太近,产生再 ...

若在工字型电感的外面再套个合适大小的磁环,形成闭合磁路(仍留有气隙),当然这个时候电感量也明显地增大了,所以选用的工字型电感量要考虑这个因素,使得套磁环后的电感量是所期望的值。再外加金属屏蔽罩的话,那外泄就很弱了,因为闭合的磁回路被束缚在磁路中,发散的磁场很微弱。磁屏蔽+电屏蔽的效果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