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KAWAYI 电钢琴,无声! 电源正常 晶振正常

楼主(2020-06-02):
音频功放用TA8221 已查到 但还有哪里有可能出故障?

网友A:
无声的故障多了,怎么个无声?功放?喇叭?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声的故障多了,怎么个无声?功放?喇叭?功能?

排线接触?

外接喇叭插座不良?

网友:
逐步排查,先排查电源电压和功放。

楼主:
谢谢 关心指导 已经修复

楼主:
那个8221功放芯片有个启动脚,外侧似乎有个图腾柱经二极管将启动电平拉低,去掉一个二极管。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