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400调频的故障现象求教

楼主(2020-06-02):
最近入了一台根德3400故障机,中短波经过鼓捣正常了
目前调频有点问题,开机频率会变
假如关机前是104.5MHz,关机后等待稍长一段时间再开机,频率就变成了103.7,然后频率一直自动增加,直至变为104.5
如果关机时间不长,再开机频率不变,只要关机时间稍长,频率就会自动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预置频道的频率变不变?都变的话就是预置和手调的公共部分。
量调谐电压(指输出给变容管的电压)关机时间长后再开机是不是变了,如果变了再量基准电压(IC301升压电路输出的电压)关机时间长再开机是否变了。基本就确定范围了吧。

如果调谐电压稳定没变那么是本振电路出问题了,调谐电压变了就是调谐部分出问题了。如果基准变了当然就是基准电路出问题了

怀疑电容漏电了,主要怀疑IC301外围的电容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置频道的频率变不变?都变的话就是预置和手调的公共部分。
量调谐电压(指输出给变容管的电压)关机时间 ...

谢谢详细的回答
IC301是数码管里的吧,这个应该不会坏,因为数码管显示频率变的时候电台也在变,直到数码管频率稳定在某一值,电台也随之收听的是这个频率的节目
锁台键没试,晚上试试看

网友B:
检查一下 C341是否漏电

网友C:
频率漂移。
这个机器是两个双联调谐吗?如果是两个双联,那就把调频那个给换了吧。我碰到你这个问题是换双联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 C341是否漏电

好的,晚上回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漂移。
这个机器是两个双联调谐吗?如果是两个双联,那就把调频那个给换了吧。我碰到你这个问题是换双 ...

你好,中短波是空变,调频不是空变调谐,而是可变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的回答
IC301是数码管里的吧,这个应该不会坏,因为数码管显示频率变的时候电台也在变,直到数 ...

IC301是调频调谐稳压IC,装在一个小铝盒子里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挂在调谐电位器那里,看看电压是不是随着故障出现也跟着变化了可以判断故障范围。另建议更换C3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301是调频调谐稳压IC,装在一个小铝盒子里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挂在调谐电位器那里,看看电压是不是随着 ...

是升压盒里的吧,谢谢
你说的调谐电位器指的是什么?是调频的可调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升压盒里的吧,谢谢
你说的调谐电位器指的是什么?是调频的可调电阻吗?

是的。。。。

网友:
曾玩过类似结构的调谐形式的机,〈数显加指针〉
超麻烦,针不对字。

网友(2021-03-22):
好机,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