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多年的电器,突然发现本人对电感的认识还有误区

楼主(2020-06-02):
修了多年的电器,突然发现本人对电感的认识还有误区,来坛子看了老师们的贴子受益非浅

楼主:
有一些新认识想请教老师们看看这样认识对吗,电感是物质(导体)的一个物理属性,电荷流过导体引起磁场变化而改变磁通的大小,这个改变的磁通量反过来作用于导体对原电流的影响就叫感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些新认识想请教老师们看看这样认识对吗,电感是物质(导体)的一个物理属性,电荷流过导体引起磁场变化而改 ...

线圈是人为制造的电感器件,线圈分为空心的,和填介质的,电感的大小受多个因子影响...............我以前的认识是变压器,电动机功率越大电感量就肯定越大

楼主:
现在看,电感的大小除了介质外,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与导线长度成正比(这里就自动包含了圈数和直径)

楼主:
现在我还不能理解的是大功率的电动机如果电感量小...怎么能产生强大的磁场磁通来驱动转子传送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

网友A:
基本知识,就不要感性不感性了吧,直接看中学、高校相关教材就行了。关键词“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电路理论基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知识,就不要感性不感性了吧,直接看中学、高校相关教材就行了。关键词“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电路 ...

老师中学说的太粗慥,您能帮助解释楼上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知识,就不要感性不感性了吧,直接看中学、高校相关教材就行了。关键词“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电路 ...

老师如果几万千瓦的变压器还没有收音机变压器的电感大怎么能传递那么大的能量到次级线圈的?我搞不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还不能理解的是大功率的电动机如果电感量小...怎么能产生强大的磁场磁通来驱动转子传送电能转换成机 ...

磁场的大小和通过线圈的电流大小也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场的大小和通过线圈的电流大小也有关系啊

en嗯年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还不能理解的是大功率的电动机如果电感量小...怎么能产生强大的磁场磁通来驱动转子传送电能转换成机 ...

大功率就需要大电流,因为P=IU,电流要大电感量就必须要小,又因为电感量越大感抗越大电流必然就越小;磁场是电流通过变压器或电动机绕组产生的,电气绕组具有一定的电感量,要产生强磁场就需要大电流,电感量小电流才能大起来不是.

网友:
电磁铁磁通量与通过线圈的电流和线圈的匝数成正比

网友:
变压器,功率决定电流,电流决定线径,线径限制了匝数,匝数决定电感量。电感量决定磁化电流,磁化电流决定磁通量,磁通量决定了磁芯大小。
电感量当然越大越好可以降低磁化电流,但是被匝数限制了。铁芯当然越小越好,但是被磁通量限制了。
所以电感量与功率传递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网友:
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