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电子放大镜

楼主(2020-06-02):
架子是废弃的显微镜架,加上一个摄像头,
就做成了一个电子放大镜,
由于没有边拍边做的习惯,就直接上成品得了,
不足的地方就是还少了一个环形照明灯,
有灯光光线才会均匀,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多少呢?

这个不清楚,不过感觉还行,毕竟价格便宜,比起那些两三百块的还是实惠多了

网友:
能看清就行。

网友B:
物镜离需要焊接的板子有多少距离?我有一台USB摄像头的这个距离是50mm,一般的焊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镜离需要焊接的板子有多少距离?我有一台USB摄像头的这个距离是50mm,一般的焊接够用了。

我这个镜头有变焦功能的,1厘米到10厘米都可以

网友:
我的也有变焦功能,我的意思是以下箭头之间的距离,如果小了则不好操作。

楼主:
我说的就是板子与镜头的距离,最小一厘米能看清 最大十厘米也能看清,不同的是显示出元件大小的差别

网友:
同道中人

网友(2020-07-09):
用的多大镜头光圈?手头也有显微镜

网友:
对焦距离还是有点太近了 远点的话可以变观察边焊接就好了